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

楼主(2005-09-09):
我的550
电机
在 9.6V3500MH
电池
下测试转速18000转?正常吗?要跑船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不过浆要配合适,不然负荷大了后很容易烧掉电机的线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从小桨到大桨测试还是大桨到小桨啊????

网友D:
那肯定是从小到大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