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海博星,不能倒车,会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05-09-09):
偶尔会倒一下,大部分时间倒车档不起作用?

网友:
第一次油门反向为电调刹车
的二次油门反向是倒车
你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楼上也是西安的啊

给个QQ交流交流吧

网友:
资料里有啊,怎么都不看的

楼主:
你说的油门反向用不用先向前拉油门在向后推油门

我原地停手时不断地向后推油门也不起作用啊

网友:
油门板机要回中

这个电调带刹车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油门反向用不用先向前拉油门在向后推油门

我原地停手时不断地向后推油门也不起作用啊

电调的倒车坏了

网友:
估计是,请检查下有没有烧焦的味道

网友:
油门在中间停车位置,慢慢倒,倒不了就是电调问题了

网友:
可能可控硅的管子烧了!原配的应该买不到!

楼主:
谢谢大家答复,

昨天有调了下,好了,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3803的可控硅每个的功率要140瓦,我那里现在用3205代用,动力明显有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