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天下模型买的G3无法使用,大家帮忙

楼主(2005-09-10):
无论是G2还是G3都无法找到硬件,插入模拟后在WINDOWS的右下角也找不到有USB设备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软件不管是g2还是g3都是特别的,下载的软件都不可以用

买来时那只DVD在我家的COMBO里读不到,搞了几个星期昨天到朋友那借了移动硬盘才把软件装了,结果一直找不到硬件

网友:
是冯先生吧?什么时候搬到东莞去了?不是佛山的吗?

网友:
你的连接线只支持xtr的,装XTR就好了,呵呵

网友:
直接找楼上的买G3,方便很多,服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论是G2还是G3都无法找到硬件,插入模拟后在WINDOWS的右下角也找不到有USB设备的图标,

根据两个贴出来的安装提示,都说:找不到 Interlink (或 Interlink Plus)的存在。
Interlink 系跟正版的 G2/G3 一并购买的专用控制器 (由Futaba做)。
你的G2/G3必需要配置该专用控制器才能操作。
相信坊间流传的G2/G3乃系被破解的版本,所以通过狗连线便能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破解的g2+g3很难安装,也只能运行自己改过的g3程序,还是用硬件破解g3把,和正版完全一样,安装非常简单
放入g3光盘,点安装,可以选择 ...

飞鹰模拟器果然厉害,哪里有卖及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