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控硅控制电路

楼主(2005-09-10):
用于控制电热管,电热管的规格是:220V、1.5KW。请各位高手能帮忙找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要自己做控制电路?比较麻烦!
买一套温度控制器:智能式温度控制器+测温热电偶(K分度1000摄氏度),全套就180RMB.
智能温度控制器要选用接口是可控硅的,1.5KW电流不大,买个20A的,大概就45RMB(连散热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控制电热管,电热管的规格是:220V、1.5KW。请各位高手能帮忙找个电路图。谢谢!


可控硅功率大小选择视发热管功率而定,一般1KW~1.5KW的取暧器可选用BTA12/600的可控硅,加一片散热片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控制电热管,电热管的规格是:220V、1.5KW。请各位高手能帮忙找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1-1.5kW的最好用25A的可控硅,12A、15A的都小了,要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