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futaba接收机输出给舵机的信号

楼主(2005-09-10):
futaba接收机输出给
舵机
的信号,是直流电平信号,还是PWM脉宽调制信号?
用万用表量了下对地的电压,0.15~0.25V间变化,
遥控器
放在零位时接收机输出的是0.2V

网友A:
是PWM脉宽调制信号
宽度大概是 0.9ms~2.1ms

网友B:
是这样的

楼主:
哦,多谢。 那PWM的频率大约是多少呢?
是不是接个MOS功率管就能直接驱动直流电机了?

网友C:
频率应该是50HZ,还要经过展宽、比较、放大后才能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