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机子,大家看看我的试验机……

楼主(2005-09-10):
一开始考虑不周,做得大了重了……

这样做行吗?

侧面看,主翼有一点弧度,前翼有一点迎角。

前面看,头部红红的是一块EPP。

俯视……这个机子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呢……

楼主:
电池在头部,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现在还不清楚重心应该安置在哪里。

网友:
小翼如果有迎角,而且小翼的面积也不小,重心应该比较靠前。现在目测应该把重心放在小翼后2厘米的地方试飞,然后根据飞行情况调整一下电池就OK可。

楼主:
谢谢!

回头试飞一下。
希望不会马上就炸掉,哈。

网友:
期待你的试飞结果哦

楼主:
m明天值班呢,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出来。

相对于这个强力180的160~180的推力,这个机子过重了,达到了305克。
下次换用350mah的电池,并缩小一点尺度,应该能减重50克。

网友:
前翼和主翼是不是太近了呢?  如果前翼全动的话,面积也显得太大了?  没做过这种机,瞎说的,嗬嗬!

楼主:
这个前翼是固定的,所以才这样。

活动的当然要小了。

网友:
2厘米?太靠前了吧!

网友:
应该不算靠前,这个算是串列机机了,重心一般在两个翼之间。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差不多,这里前翼产生升力的。

网友A:
机机满漂亮,机翼有辅梁吗?前翼面积似乎应该小一点,180动力可能不够,好像有点重。别介意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机满漂亮,机翼有辅梁吗?前翼面积似乎应该小一点,180动力可能不够,好像有点重。别介意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机翼只是中段半翼展加了竹丝。刚性我想应该是够的,因为翼弦比较长,并且有点弧度。而且这个布局应该头部承受撞击的机会比较大。重量是重了,不过还能飞吧,我的180电机有180克的推力。下次减小尺度减轻电池,争取把推重比逼近1。

网友:
前翼靠得这么后,近距藕合作用我是搞不懂,但从前翼的抬头时提前于主翼失速,从而避免飞机失速的作用的角度看来,前翼靠前些、小些,阻力小效率高些。关于重心我感觉2厘米还是前了,坚持放到5厘米处。不过我也没试过,初次试飞,重心要是前了顶多飞不上去,太靠后可就完了,所以不希望猫兄听我的
另外祝贺猫兄换称,5000克也有点太......

楼主:
2000克的一时没有,就……其实1克精度也够了。

台风来了,新机没试飞,继续蛰伏中……

网友:
猫,飞到我这里来啊,我给它换动力,保证爽YY!!!

楼主:
航程不行啊……得一路开着充电车跟着……

网友:
看来很吸引人!

你的机身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歪斜了。你在检察一下,不然会有影响。

楼主:
头部有一点点,不过影响不大,主要还是错觉,呵呵。

网友:
180用啥电调?

楼主:
我用10A的华迈,有余啦,其实用华迈那个一体化接收机就可以很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10A的华迈,有余啦,其实用华迈那个一体化接收机就可以很轻了。

这个一体化接收机与它的宽体接收,用起来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体化接收机与它的宽体接收,用起来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有差别吗?

基本上一样的啊,就是一体化的带了5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一样的啊,就是一体化的带了5A电调。

有你这么一说就知道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