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5-09-10):
我用凤凰35A,亚拖KV2800电机15T的齿,悬停油门在70%左右,电调的红灯亮,收点油熄灭
硬头皮出去飞了一圈,飞了10分钟左右没出现问题,基本上都是悬停,走了几个不成型的小8字

停下后,电机和电池很汤,但电调的温度还可以,请问高手这样有问题吗?

我用的是9X曲线设定是
螺距曲線40%  53.5%  65%  75%  84.5%  93%  100%
油門曲線0%  30%  53%  70%  83%  93%  100%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正常 电机正常温度70---80度 不知道你+了散热片没 我也没+ 准备+起

楼主:
我的加了原装的散热片了

楼主:
如何配置合适啊??请大家给我些建议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配置合适啊??请大家给我些建议阿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调整螺矩 和油门的微调 降低一下油门 提高一下螺矩 不是要你动油门和螺矩的曲线  9x上有微调 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调整螺矩 和油门的微调 降低一下油门 提高一下螺矩 不是要你动油门和螺矩的曲线  9x上有微调 调整

老大说实话,9X买了后基本上什么功能都不会用,虽然有很多开关,可只用上了方向舵的大小角!您受累帮我写详细点,教教我怎么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