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楼主(2005-09-10):
请问谁有4MM的15T或13T的铜齿呀,

或知道那儿有得买的朋友弹声过来啦.万分感谢.

就为这个小小小小小的小东西弄得忐忑不安呀!!!!!!!!!!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机哟 要怎么大的轴矩 亚托原厂的才3.175 这个不好找

楼主:
整数的不好找,小数点的就大把,唉!!!!!

GS B28-35-12  2700KV 5MM轴径,在珠海买的.

网友:
把原厂的用转头扩大 应该可以吧

楼主:
不行的,我试过了.轴心不对的.

我用3.6MM的钻头钻的都不行
就是轴心不对称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 换亚托原厂的吧

楼主:
不会吧,4MM轴径的无刷马达多的是呀,怎么会无4MM的齿轮买呢?

悲哀!!!!!

网友A:
扩孔是一般是不会偏的,除非用错了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孔是一般是不会偏的,除非用错了钻头。

同意...提高钻床的转数就OK了

上车床仔钻一定不会偏...

楼主:
兄弟我汇钱给你,你帮我买亚托的13T\15T扩一下好吗?(4MM)

我无车床呀!!!!!

网友:
我找的到15齿,是华科尔的,我用在亚拓无刷上感觉还可以哦。10来元

楼主:
亚拓的无刷马达是3.17MM的呀,你别搞错了.
华科尔的也是3.17(3.2)MM的

我要的是4MM的呀

楼主:
呵呵,,无人愿帮我了.

楼主:
我知道这里的热心人是好多的呀,,,,怎么都不在呀!!!!!!!

我是冰山一角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里的热心人是好多的呀,,,,怎么都不在呀!!!!!!!

你寄给我,我帮你扩孔。不过这样不便宜。
我是冰山一角呀......

楼主:
呵呵,,,5IMX里面的两个5MM的15T都是我买的呀,,,,,

买来之后要用铁皮圈两圈再要用一点502(还要用火烧呢),,,,好麻烦的!!!!而且还会有一点遍的.....

不行不行呀,,,,,,快帮帮我啦......感谢各位啦....

楼主:
唉!!!!!!!!!!!!!!!!!!!!!!!!!!1

如果我是上海的那多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1

如果我是上海的那多好呀!!!

寄给我,我帮你扩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