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的电池

楼主(2005-09-10):
JR 的
电池
盒上标的是用1.5V的电池,8只电池就是12V(不低于9V)
用1.5V电池的朋友你们一般充满一次电能用多久呀?
我用的是金龙(GD)的1.3V2300毫安的电池,充饱后显示为10.6V,半个钟后为10V
不到一个小时就显示为9.2V了
我充满一次电的使用时间为1个小时,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我用的GP1300 1600 2种 一般可以用1个多小时左右 我用的是送的充电宝2代充电2个同时冲8节 16个小时左右

网友A:
正常 只要使用时间正常就差不多 最好不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插起遥控器冲 费时又不好

网友B:
1.5V的电池还有充的?现在好的1.5V咸性电池只能充几次吧,效果不好,寿命太短。发射机一般都用单节1.2V的隔电或氢电反复充电使用。1.3V的电池还是第一次听说,能介绍一下是什么电池吗?

网友A:
就是GP充电电池

网友C:
我用的GP1300MAH的,用2005冲电器冲的,冲满好像是10.6V。
还有8节是工包的镍氢电2200MAH的,也很好用。

楼主:
是GD,金龙.深圳产的

楼主:
你们都有东西送的吗,怎么我的什么都无呀?

楼主:
JRR770 650元,超值呀,广州好多库呀

网友D:
我的GP 1800充电电池,充满一次可以用15个小时,以9x的计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