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无刷电机的(KV)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9-10):
无刷
电机
的(KV)是什么意思?
1500kv(是表示什么意思)
还有,有无人可以计算到这个无刷电机的转速,电机如下:
●輸入電壓:DC7.4~12.6V
●最大持續耐電流:16A
●最大持續輸出功率:約160W
●KV值:1500KV

网友A:
常用的方法運轉效率法,但除了飛机以外多不適用但可知無刷效率大約75%-85%所以
电壓*KV*效率(用八十好了) 电壓要把工作壓降算上會更準.
KV就是馬達無負載1v的工作轉速

网友B:
KV就是馬達無負載1v的工作轉速

网友C:
那么扭矩是怎样反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