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干了件比较搞笑和危险的事情

楼主(2005-09-10):
我用ff9super,下午去飞。启动时明明油门杆在怠速。可启动以后发动机突然狂吼,幸亏大奖抓的牢,不然肯定已身殉职了。赶快卡断油管。这下以为油门舵机反了,赶快调整反向,心中纳闷:以前都是好的,又没有改设置,难道见鬼了?接着马上又发现螺距舵机方向也是反的,我简直一头雾水!赶快调整完毕,心想这次没有问题了吧。再次启动,发现发动机无法怠速,无论如何调整微调,总是一拉油门就熄火!我晕!!!仔细观察油门舵机运动情况,居然发现油门杆微调是在油门推到顶时才起作用,拉到底时根本没有反应,nnd,这是啥事啊!当时我都傻了,是不是俺的遥控器坏了?经过一番自查,请教高人,终于发现......

网友:
用錯了別的設定記憶/????

网友:
你是不是吧飞模拟器得菜单用到真机上面了。呵呵!!小心呀。我们这里还有个模友也出过类似得事情,不过是接收机没有开,发电机打着了,吓死人了。

楼主:
开始也想到了是不是模型模式切换和设置的问题,可仔细检查过来,所有的模式和设置都没错。和大家讨论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结论,当时都以为是发射机出了问题。因为微调起作用的位置太怪异了,不论飞机或者直升机模式,油门微调都应该是在怠速时用的,而我的是在高速时管用。后来发现,是我头天晚上研究遥控器时无意中打开了隐藏功能,就是按着左边2个设置键不放然后开机,出现3个选项,第二个是throttle reverse,我一个没留神把它从normal设到了rev,导致油门和螺距通道完全反向,连微调也反了,就和把发射机转180度头朝下操作一样。当时有点困了,脑子也不好使,没有注意这个改变,怪转盘太灵敏^_^ 结果造成了下午的一场虚惊。

楼主:
而且隐藏设置即使reset遥控器也不管用的。害的我一个下午reset了3次,以前的设置全部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