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2005-09-10):
头都大了,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想换套设备,看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哪个更好!也通过搜索功能找了老贴看了,还是不知道那种更适合我

的需要啊!大家在帮忙拿拿注意吧,这里谢谢了!

1.FUTABA FF6XHS 1650元

2.SANWA RD8000 1880元

3.SANWA RD6OOO SUOER 1800元

4.HITEC OPITC 6  1950元

我的感觉FUTABA的设备兼容性好些,功能上嘛它的配置只是一般,以油门和浆距曲线来说,它只是3点控制的,

RD8000是5点控制的;

同样档次的设备上,JR的功能比较齐全,HITEC的设备我实在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是模友推荐的,说是6通道设备里面最具性价比的了!

如果上面的2.3项里面选择的话,是选择RD8000呢,还是RD6000 SUPER 呢?我想应该是RD8000吧!

我个人倾向于FF6XHS,和我现在的东西都兼容,但是就是怕它的油门和浆距控制不够用啊,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

楼主:
忘说了,我准备用来飞固定翼和直机的,估计是都飞电动的飞机,而且准备改直机为双电调,无刷电机,或是皮带传动!以后还要升级更好些的飞机!比如亚托之类的!呵呵!

所以麻烦大家帮忙看看,那款更合适些!谢谢!

楼主:
RV.H,M,L尾桨跟随:为非锁头(普通)陀螺仪提供的辅助补偿功能,为每一种飞行模式提供3个点,分别对应在高,中,低油门过度时的尾部偏移现象,并随飞行模式的改变而自动跟随切换

RD8000的好象也是3个点控制!我说的就是这个功能,好象这个功能对直机很重要的是吗?好象FF9之类的才油个点控制的是吗?谢谢!

网友:
肯定是rd8000这里面最好

网友A:
我用的是HITEC,性价比是最高的,以前用RD6000SUPPER接收机太大,不适合电动模型,而且功能也比HITEC OPTIC6差很远,好象只有CCPM功能比RD6000差一点,其他都要强啊,FUTABA那要差很远,你用了就会知道,而且HITEC设备兼容JR与FUTABA接受机,而且它不是日货,这点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HITEC,性价比是最高的,以前用RD6000SUPPER接收机太大,不适合电动模型,而且功能也比HITEC OPTIC6差很远,好象只有CCPM功能比RD6000差一点,其他都要强啊,FUTABA那要差很远,你用了就会知道,而且HITEC设备兼容JR与FUTABA接受机,而且它不是日货,这点最重要

同道中人!!!

网友:
我觉得买个X2610最好,你看鸟大的调机录象中就是X2610,点阵液晶,直观曲线,我用FF6S飞油鸡,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够用,可能还没到他们的水平吧,

网友:
SANWA系列的设备尤其是6000和8000的原带的接收机
非常不稳定跳舵和失控在我们上海的申江路飞场屡见不鲜了
如果买SANWA设备建议第一件事就是换接收机
OPTIC 6的接收机是双变频的接收机
稳定性是6000和8000无法比的
FF6的功能实在是差了如果要飞直机不建议你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都大了,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想换套设备,看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哪个更好!也通过搜索功能找了老贴看了,还是不知道那种更适合我

的需要啊!大家在帮忙拿拿注意吧,这里谢谢了!

1.FUTABA FF6X ...

RD6000和RD8000这个价格应该使用的是PPM的接收器,如果是PPM的话,建议你不要买

SANWA的PPM确实问题多多,很容易收到干扰,但如果你选择PCM的话,则就没有这些问题

但RD8000换成PCM的话,要在你这个价格上再加400元左右,那么就是2300左右了。

如果按这样比的话,确实OPTIC 6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它里面还附带了3个HS55 9克舵机

你飞电直可以用到的。

我倒是建议你去收个二手的FF9,也就2000元左右,呵呵。。。

网友:
选择HITEC OPITC 6 性价比高,如果非要从这几款挑选,(唯一缺点GYRO锁尾不好调)

网友B:
ff6是鸡肋啊,sanwa的ppm的设备如果抗干扰差证明他的pcm的设备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收发电路差不多,pcm只不过是加了校验和纠错,如果ppm设备失控,pcm同样也会失控,只不过pcm的舵机不会乱动而已。

网友:
RD8000一定要配PCM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6是鸡肋啊,sanwa的ppm的设备如果抗干扰差证明他的pcm的设备也好不到哪去,因为收发电路差不多,pcm只不过是加了校验和纠错,如果ppm设备失控,pcm同样也会失控,只不过pcm的舵机不会乱动而已。

不是吧,PCM不是简单的加了校验和纠错

“AM”调幅、“FM”调频指的则是“调制方式”

也就是控制信号的“载波”,形象的说就是控制信号的“运输工具”

所以一般的遥控设备的属性中应该标注为“AM/PPM、FM/PPM或FM/PCM”

这是现在最常见的3种组合方式。

而PCM和PPM本身的区别就是发射的载波信号不同,而且每个厂家的PCM编码都不一样。

如果PCM只是简单的在PPM基础上加了校验和纠错的功能的话,那为什么现在

市面上的模拟器都不能用PCM模式呢?

网友:
tomye说的及是,解释得挺专业的。
PCM是一种编码格式,各个厂家都不同并且是商业秘密。
我做过一个试验,FUTABA的FF9与SANWA的RD6000 SUPER版的遥控器发射频率相同,都是PCM调制方式的,为了怕出危险,在实验时已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打开FF9的遥控,再接RD6000的电源,就连电调的自检都无法通过,再拨动FF9的摇杆,SANWA的接收机根本就没有反应。
由此可见,不同厂家的PCM编码格式确实不相同的。
根据国家无委会的规定,分给空模的频率只有15个频点,40M频段是5个,72M频段是10个,所以聚会的人员只要超过15人以上时就会出现同频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模友的注意,发生同频干扰的后果是很惨重的。

网友C:
我也是在头痛呢,想买hitec的遥控器,但又怕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在头痛呢,想买hitec的遥控器,但又怕兼容性的问题~~~

是啊,好象是才看到的产品,一点资料都没有,我连什么地方生产的都不知道呢!哪位详细介绍下吧!
看到那么多回复实在是感动啊!~谢谢大家了!

就怕后续的问题麻烦!毕竟普及率不是很高啊,象FUTABA和JR,SANWA的设备毕竟大家用的都很多了,有什么问题也好解决,接受机也好配些,这新东西是否会那么普及呢?

网友D:
晕了,你这个帖子怎么每个地方都贴呢?

网友:
hitec的遥控设备看这里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 ... amp;products_id=8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了,你这个帖子怎么每个地方都贴呢?

呵呵,多问问才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嘛!

网友:
HITEC 有一款7通很不错,靠的捞,又不贵,两钱多一点,企鹅模型那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