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一长一短有什么效果???

楼主(2005-09-11):
如果装了一对长度不一的大桨(相差1厘米),会有什么恶果?

网友A:
试试吧,记得上图哦:)

网友B:
应该会振的很厉害

楼主:
怎么没人做试验呢。
测试结果如下:
1.有双桨现象,经调整后,低速消除,高速依然。
2.机身振动得很,升力变弱。
3.艰难升起来30cm后,总会向一个方向弧线飘(形同飞机漂移)。
真不知道对动力与传动系统会有没什么影响

网友C:
主轴轴承肯定完蛋的早~全机的螺丝容易松~电机功率输出打折扣~我只是通过想象猜的~

网友D:
配重到2边等重可以飞,我试过

网友A:
建议找立翔,我买了3付3d木浆一共75元,呵呵,把这不对称桨扔了把,要不损失更大的:)

网友E:
试试单桨
配重后单桨飞起来试试...
不会有双桨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
大齿转动,为什么大桨不跟着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