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延长天子启动头寿命?

楼主(2005-09-11):
天子启动头寿命太短,我都磨圆3个个,用的是黑色的那种启动头,现在好像还有种银色的启动头,是否寿命长一些?启动头能否用别的东西替代?能否用6mm的套筒头替代?

网友A:
有个能替代,车车用的接狗骨的头,启动杆用狗骨,我就这么用,很爽

网友B:
检查你的离合器有无问题,我的V2就是甩块断在里面,把朋友的启动杆给磨圆了.天子的启动头这么烂???

网友C:
买个雷虎的启动头吧。

网友D:
我的天子这麽久了,没这问题,你的启动杆有问题吧

网友E:
我用hiribo的都磨圆了2个,可能还和使用方法有关系。后来注意使用方法了,基本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楼上透露一下啊,正确的使用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