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的最快速度是?

楼主(2005-09-11):
海博星的最快速度是?
单选投票, 共有 20 人参与投票
10.34% (6)
12.07% (7)
56.90% (33)
12.07% (7)
8.62% (5)

网友(2009-09-03):
要坦克找我啊

网友:
本人骑自行车就能到达50

网友(2006-11-15):
引用 网友A:
严格地说:未经过改装的车子使用电力充足的电池在较好的马路上面跑(无坡度)的最高时速实际测试是32KM/小时!
我投了30~40的一票!

大脚速度没有吧~~~~~~~

网友:
时速有30-40公里左右,再快有点......................

网友:
没那么快吧~~~~~~~~~~~~~

网友(2006-09-29):
    比我的电动自行车还快.....电动车国家政策规定行驶不能超过30 KM/H

网友:
晕!每小时50KM, 换算成每秒也就是13.8米每秒,以每秒接近14米的速度在路上行驶的话,这个速度还是很有点快的,我估计公路上的汽车一般在路上也就开40KM左右,所以我觉得HBX 1:10大脚能上50这个说法我还是严重怀疑的  (除非有人准确的测量过,比如用GPS全球定位系统)

网友(2006-02-18):
804V的电池怎样装????还有电机是什么的?推荐一下

引用 网友B:

全车换轴承。电池改8.4的3000的。电机换快点的就能上50了。

网友:
电子刹车呀!
开的越快,刹的越快!不影响齿轮!

网友:
这么便宜的车在40-50KM/H高速时刹车齿轮受得了吗?
怀疑中ING

网友(2006-01-19):
引用 网友C:

严重反对!我就是一个例子!(电动车除外)!我平时骑自行车的速度就有40KM以上(一般限度)!在下坡时能达到50KM!一般在公路上能超摩托车!你说海博星能追上我吗?(绝对真实,我学校的保安和同学都称我为不要命的 ...

你的自行车一定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那么快有必要吗!玩大脚车就是要它的力量,它的速度是次要的! [/qu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D:
跑那么快有必要吗!玩大脚车就是要它的力量,它的速度是次要的!

网友:
大脚车呀!比速度有意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怎么升的呀???????

全车换轴承。电池改8.4的3000的。电机换快点的就能上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1:10的海博星把电动车和脚踏车随便超!

严重反对!我就是一个例子!(电动车除外)!我平时骑自行车的速度就有40KM以上(一般限度)!在下坡时能达到50KM!一般在公路上能超摩托车!你说海博星能追上我吗?(绝对真实,我学校的保安和同学都称我为不要命的飞车党)

网友(2005-12-13):
速度够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