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飞悬停调试总结(多图)

楼主(2005-09-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了多少米啊???

网友:
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练习架做的不错

网友:
很精彩的说明!

就是有一处不明白:3.调尾舵机,将感度调为50%,让舵机摇臂为45度,尾螺距摇臂为90度.(尾舵机摇臂用第2孔,尾螺距摇臂用第3孔)

为什么是45度?而不是90度?这个舵机应该是逆时针转增大尾螺距,45度摆放行程够吗?

网友:
这种设定,请问那么3d飞行模式这么设定?
还有建议最好把尾巴SERVO拉后呈90度,往上,把第四洞反转.
重新设定GYRO 到70%以上(但是保证不追尾)

网友:
过几天   就照着你的调了
先谢谢啊

网友:
我买的电调跟你的一样的,接电源的时候怎么接啊?电池(VK)正负极怎么分啊?还有电条接电机的时候,三根县怎么接啊?
电条是不是接在接收机油门的通道啊?这样能给接收机供电吗?尾舵机接在陀螺上吗?陀螺接在接受机的哪个通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电调,电机,电池,接收机接线图:

2.电池(VK)红色正极,黑色负极.
3.电条是接在接收机油门的通道.
4.尾舵机接在陀螺上.陀螺接在第4通道上 ...

谢谢大哥的回复啊!还有一事相求,你的电调具体是怎么设定的啊?我有说明书,可我不知道具体选哪个,比如说低电压保护,选在哪里,还有很多,你能把你 的电条参数跟俺共享一下吗?挺麻烦,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哥的回复啊!还有一事相求,你的电调具体是怎么设定的啊?我有说明书,可我不知道具体选哪个,比如说低电压保护,选在哪里,还有很多,你能把你 的电条参数跟俺共享一下吗?挺麻烦,谢谢啊!:em2 ...

电条设定
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50714a.htm
 1.电池低压保护电压选择 #5
  其他不管它,保持原产设定

如果马达方向相反,随便跳动3条线的其中两条

网友:
我明天就调这个

网友A:
各位  我的电调按照你们的方法调了,挺方便的,我的是GSB28-35-12   怎么转起来一会就热的烫手啊?
而且油门推倒75%大约的样子,电调的红灯(超压)就亮了   怎么回事啊?   商城测试说不会热的啊

网友:
楼上的   你飞的时候    灯一直亮?   是不是见到灯亮就减油门啊    时间长了会不会   坏啊
  告诉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  我的电调按照你们的方法调了,挺方便的,我的是GSB28-35-12   怎么转起来一会就热的烫手啊?
而且油门推倒75%大约的样子,电调的红灯(超压)就亮了   怎么回事啊?   商城测试说不会热的啊

你的逻距可能太大,或者太小
假如GYRO感度超过70% 不会追尾巴把逻距调小.
反之GYRO感度低于50% 把逻距调大,
电调的红灯亮了,逻距调整有问题

GSB28-35-12   KV 多少?

网友:
红灯亮表示全速工作,没有任何危害,正常现象。
GSB28-35-12  2700KV

网友:
直机的设定中   RX611接收机的第六通接桨距(螺距)   是不是要接个舵机啊   RD6000哪个摇杆怎么摇才动啊   我试了   两个摇杆都不行
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611接收机的第六通接桨距(螺距)   是要接个舵机,推螺距用.它是和油门连动的.

也就是说  不用管它是吗?

网友:
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