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futaba的S3108是不是数码舵机?谢谢!!

楼主(2005-09-11):
如果配合GY401陀螺使用是用数码
舵机
档还是一般舵机档?谢谢!!

网友A:
还没见过9克的数码舵机

网友B:
肯定不是,一定不能设置为数码,否则3108就报销了.

楼主:
9G舵机有数码的吗?都是什么型号?

网友C:
GY 401搭配最好的就是HS 56了
效果不会比9254搭配在油机上面差的

网友D:
当然有微型数字舵机.

网友:
绝对的认可....

网友E:
我用的和你一样401+3108,我设在DS,OFF,则是普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