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哀!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烧毁

楼主(2005-09-11):
今天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在桨距调整时烧毁。经过是这样的:调整完螺距,在全程推拉一次油门达最高点附近时红LCE一闪,随即冒出一股白烟,然后透明的热塑管被熔穿起火。幸好机器被固定在地面上扑救及时。过后经检查发现背面3个M管烧毁,连电容的焊脚都溶化了。原来就担心过电调过热,已经找好了块合适的铝材准备加装散热片的。
我涉及的器材:450XL;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GS B28-35-12无刷马达;JR9x;A.K.E 1600mAh/11.1V高倍聚合物锂电池(VK维克版)。
我想问一下又哪位朋友有过类似情况的吗?是否这款电调有问题?
(改天上图)

网友:
450XL 最好是用30A以上的电调呀,,,,GS B28-25-12的最大电流是29A的,应该是电调不够过了..

注意了如是马达的最大电流是25A的,那么电调最好用30A或以上40A以下的电调好了

楼主:
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瞬时电流:35A;GS B28-25-12的标称最大电流:25A。

网友:
市售的很多电调其实表示了25A
真正并达不到他的标示
建议使用亚拓原装的电调

另外由于和无刷电机的兼容问题
也会导致电调过热的现象发生
因此还是使用450XL套装的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
这样会比较好点

网友:
楼主的电调5iMX可协助您处理,请收论坛短信,谢谢!

楼主:
hyf_lj :
无刷电机的兼容问题也考虑过,这样组合当初是看了网上的相关推荐材料定的。450XL套装的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我也有,正考虑暂时用亚托的电调。想自己加装散热片正是受到亚托电调的启发。

dfly :
谢谢!
维修或调换都无所谓,我在商城又订了一套促销套装的电池电调组合,关键我想知道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是否适合GS B28-35-12无刷马达,如果不适合我就要换其他的了。

网友A:
调试中电调烧毁,通常问题出在功率场管,为什么个别电调会在第一次通电就出现烧毁场管呢?这是因为功率场管对外界存在的静电十分敏感。虽然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了相当严格的防静电措施,并且每一只电调都经过了通电测试,但仍然不能百分之百的避免个别电调中的某一两功率场管在包装、运输、以及初次使用中遭到静电的攻击而成为整个电调的薄弱环节,进而导致整个电调烧毁。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是因为个别场管品质不够过硬或其它因素造成的,相信这种情况任何品牌的电调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及时寄给生产厂家更换。

我们在450X/XL、Zoom 400、3D Pro上进行了长期的测试,搭配该马达没有问题。

网友B:
GS B28-35-12是个好东东来的,,,亚托的电机不一定够它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 B28-35-12是个好东东来的,,,亚托的电机不一定够它好呀?????

正因为这样我这两个电机都买了,交换着试一下不同的组合,及不同机型上的表现。

网友B:
那效果怎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效果怎样呀?

如题呀,现在少了一个电调。

网友C:
用亚托的电调接着试呀!大家等你的测试结果哦!烧坏的电调5imx应该会妥善处理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中电调烧毁,通常问题出在功率场管,为什么个别电调会在第一次通电就出现烧毁场管呢?这是因为功率场管对外界存在的静电十分敏感。虽然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了相当严格的防静电措施,并且每一只电调都经过 ...

 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啊 ?  我买了套装的,你可别吓我啊?坏了怎么跟厂家条换啊?有人负责吗?寄回商城行吗?

网友A:
任何电调都不可能100%保证不会坏,原因上面有解释。关键是坏了以后怎么办。
作为国产品牌中的高端产品,售后服务也是更周到的为用户着想的。请大家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亚托的电调接着试呀!大家等你的测试结果哦!烧坏的电调5imx应该会妥善处理的。呵呵

昨天晚上回家后把亚拓无刷电调(25A)接上简单试了一下没问题,在遥控器设置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感觉GS B28-35-12与亚拓无刷电调配合动力强劲但有明显的延迟现象,可能这是厂方设置的保护措施之一吧;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控制下油门把位的递增减感觉非常清晰,但启动时会有抖动现象(调整齿轮间隙可以弥补这一问题)。钳表没买,所以电流无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调都不可能100%保证不会坏,原因上面有解释。关键是坏了以后怎么办。
作为国产品牌中的高端产品,售后服务也是更周到的为用户着想的。请大家放心使用!

赞成。正是冲着这点我在商城又定购了一个ASSAN AS-36A无刷电调(36A)。
昨晚剥开烧毁的电调外皮看了一下,发现烧毁的芯片正处在尼龙绑带位置附近。请所有玩友都注意。
尽管ASSAN发热比同类产品低,建议厂家对无刷电调也安装铝散热板。

网友:
建议带电流表进行测试,你在地面测试时,电流可能会超标。

楼主:
钳形表还没买,也不是每个人都配备的;地面调试时方法是很重要,我是安装在工作台上,主轴下方挂弹簧秤通过桌上电源口绑定在桌腿上,当弹簧秤读数等于机体重量时可以简单的认为处于悬停。

网友D:
啥招都有啊!!感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招都有啊!!感慨啊!

这没啥,记得还有人把机器绑在台秤上,那才叫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回家后把亚拓无刷电调(25A)接上简单试了一下没问题,在遥控器设置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感觉GS B28-35-12与亚拓无刷电调配合动力强劲但有明显的延迟现象,可能这是厂方设置的保护措施之一吧;ASSAN AS-2 ...

看来亚托的电调针对自己的无刷优化过的,希望能进一步增强兼容性啊!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就用亚托原装的电调和电机挺好的没这么多毛病.各方面性能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何必这么麻烦.就用亚托原装的电调和电机挺好的没这么多毛病.各方面性能也还不错.

手上配件可以装上两架半飞机,不想都用同一种电机电调。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配件可以装上两架半飞机,不想都用同一种电机电调。生命在于折腾!

完全同意!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楼主:
张先生,你好.as-25a已更换新品发出,请注意查收.
通过我们的检测,其烧损的原因在于元器件的故障,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产品的质量控制.
谢谢你反馈的意见,给你带来不便敬请原谅.祝飞行愉快!

问题解决!

楼主:
今天收到厂家调换的电调,增加了散热片。

网友:
发图片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