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的先豪车的改进

楼主(2005-09-11):
我的先豪车的改进分两个地方:
1.电启动
2.更换了车轮,中脚车的用到越野车上,越野车的用到平跑车上.

网友A:
统屁屁,爽啊

网友B:
这么大的轮子,还跑得动吗?

楼主:
跑得动,起步稍微慢点,但是跑起来后比原配车轮快.

网友B:
哈哈,你的马达命真苦阿
不过既然用了越野轮胎,肯定是普通路烂路跑得多咯,这时候扭矩就大大重要过极速了,坑坑洼洼的最考验爆发力和加速,换成大轮胎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阿??

网友C:
会很伤机头的.别看刚大一点,阻力大不只一倍.

网友D:
看看我的改装!
看看我的改装!把塑料的换铜的!

网友E:
电启动很不错!赞扬|!!!
只是改大轮胎有点疑问:
1、这样离合器应该磨损得比较快!
2、高速的时候发动机会很热吗、?
好像车子重了很多哦!
对了,你这个车子是双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单速的.
准备换21发动机.

网友G:
.我也想过 可是位子不合适

网友H:
换21的机子恐怕装不下吧

网友E:
21的机器可能车上的一些塑胶件首不了,尤其是前轮的一些受力构件

网友I:
那个电器动能不能讲解一下怎么样改?谢谢!本人也想改电启动!

网友J:
在想问问。。。楼主能把发动机内部的照片帖几张吗?想看看。。电启动里面的改装。。谢谢

网友K:
我也装了大轮
发动机不行,四驱跑的费劲,把前传动轴拆了,但把后差速齿轮给蹦掉了,但通过性强了,换的CS的发动机,比原来的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会吧,换大轮后我一直飞跑,没有问题呀.

网友K:
奇怪了!我的轮子好象大一点,你在那里?转向时右轮会碰到排气筒

网友M:
楼主,介绍一下电启动是这么改的吧,我也想改!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会碰到排气筒,要改一下:把连接排气筒和发动机排气口的硅胶管剪短约5--7毫米,把排气筒后移5--7毫米,同时要把排气筒头的支撑钢丝用钳子整下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过几天拆发动机时上图.

网友P:
我的京商大脚原装是电启动的,现在还想把它改成手动呢,但我是新人不会改。

楼主:
回复 网友Q:
电启动的多好,为何改成手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