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 56 发热严重

楼主(2005-09-11):
今天刚装好450,用了3个HS 55 一个HS 56 ,在遥控上调整来了舵机行程和RCE-500的感度,试机,看上去方向什么的都对了,就是尾舵机HS 56 明显发热比HS 55 严重,不知大家使用中的情况如何?

网友:
不会吧  H56.........
是不是有地方挡住了呀.
200多的一只舵机不会这样的..,快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尾变距传动机构是不是不够顺滑?

网友:
小心使用 不然问一下鸿飞

网友:
HS 56 应该没问题啊!
我的不热!好好检查尾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刚装好450,用了3个HS 55 一个HS 56 ,在遥控上调整来了舵机行程和RCE-500的感度,试机,看上去方向什么的都对了,就是尾舵机HS 56 明显发热比HS 55 严重,不知大家使用中的情况如何?

尾舵機發熱,通常是有不正常運作請況,建議檢查如下
1.接上電源後舵機中立點是否到位
2.尾舵機左右行程是否均衡
3.尾舵機連桿是否運行時會有頂住的現象
4.尾傳動結構是否干涉/過緊

网友:
尾舵机轻微发热是正常的
在正常使用中是会比HS 55热
但是如果热的比较严重就不正常了
要立刻按照鸟大的建议进行检查

网友:
是呀是呀,,,我用亚托的9G舵机用在尾巴都只是微热....

网友:
估计是尾变距拉杆太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機發熱,通常是有不正常運作請況,建議檢查如下
1.接上電源後舵機中立點是否到位
2.尾舵機左右行程是否均衡
3.尾舵機連桿是否運行時會有頂住的現象
4.尾傳動結構是否干涉/過緊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
先就藍色機械鳥斑竹提出的4点检查建议做出回答:
1 尾舵机直接连接收机方向舵通道时,
  调整尾舵机安装位置,使左右行程基本相同, 舵机能够迅速准确回中。

  通过陀螺仪连接后
  通电后等陀螺仪自检完成,兰灯一亮,尾舵机迅速回中,但会缓慢向右舵方向偏移。

  中立点向右舵方向偏移,与直接连接收机方向舵通道时明显不同位置。
  打右舵后摇杆回中,尾舵机迅速回中,打左舵后摇杆回中,尾舵机回中有点延时。

2 左右行程基本均衡

3 因在遥控器中调整了尾舵机的行程ATV,左右各为50%,不会有尾舵电机堵转的情况。

4 尾舵连杆机构相对其它3个舵机是要紧一些,用手拨动阻尼相对大些。之前已将水平尾翼安装座下的连杆孔用什锦锉修整。

网友:
不急 空了 我上来给你看 你换一个hs55 看发热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
先就藍色機械鳥斑竹提出的4点检查建议做出回答:
1 尾舵机直接连接收机方向舵通道时,
  调整尾舵机安装位置,使左右行程基本相同, 舵机能够迅速准确回中。

  通过陀螺仪连接后 ...

我的尾舵和你一样,RCE500+HS56,亮灯后慢动作是中立点不稳!而且用不同的电池,漂移也不一样!
好像是RCE500的问题!但是HS56不应该发热!换一个其它的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
先就藍色機械鳥斑竹提出的4点检查建议做出回答:
通过陀螺仪连接后
  通电后等陀螺仪自检完成,兰灯一亮,尾舵机迅速回中,但会缓慢向右舵方向偏移。

这点明显有问题,请调RUDDER 的SUB TRIM。令变距环不会缓慢移动保持中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明显有问题,请调RUDDER 的SUB TRIM。令变距环不会缓慢移动保持中点即可。

谢谢指点,因这两天不得空,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