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制造的無刷電變質量

楼主(2005-09-11):
辉盛 华迈 飞高 ele Assan
那個品牌質量比較可靠?
辉盛是否即 Tower Pro?

网友A:
辉盛是否即 Tower Pro?
Y
华迈飞高也有电调了?

网友B:
看看这几个世界最著名的品牌上采用的是什么电调吧!看看外型、说明书的所有细节以及。。。。就应该有答案了!!
hacker的X系列:
http://www.hackerbrushless.com/x-controllers.shtml
美国 Hobbico:
http://www.electrifly.com/escs/gpmm2070.html
日本 Hyperion
http://aircraft-world.com/prod_datasheets/hp/titan/titan.htm

网友C:
蚊子,你直接把结果告诉大家,免得大家去啃英文了!

网友D:
好像还有jazz、kontroinc、schulz

网友E(2005-11-09):
请问,国内,谁的电调好些?
谢谢!

网友C:
好盈的,我买了一个,用过不错。

网友F:
ELE的不错,质量比较稳定.

网友G:
国产绝对好盈!
ele也不错,不过油门行程和柔启动不如好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