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合物的一些总结。。。

楼主(2005-09-12):
最近我被自己的几块锂电搞的头都晕了,新买的几块电池都不行,其中一块竟然昨天还废了,只能飞1分钟,1分钟后就自动断电,停下来等1分钟,又可以在飞1分钟,然后在断电,实在受不了了。。。

总结了一下我对锂电的使用经验,提出一些我的观点,希望大家能一起来讨论:

1。 锂电的选购:

   以前我一直认为放电C数是衡量锂电的一个标准,放电C数越高,那么这块锂电就越好,价格也就越贵。。。

其实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放电C数是表明了你这块电池的放电能力,而并不是说明这块电池的使用性能,

比如我现在用的15C 1500mAh的,头3分钟能力很好,但一过3分钟后,电池就基本没有力道,几乎就无法飞行了

而相同的一块10C 1800mAh的,虽然在飞行的时候力道没有15C的那块劲力,但它可以保证6分钟之内是很稳定的

放电,6分钟也就基本无法飞行。。。

   这就说明了,在保证一定的放电C数后,应该选择尽量大容量的电池,目前我使用下来,至少要选择1800mAh以上的电池,也就是说,放电C数(10C以上)和容量2个指标上,应该优先考虑容量。

2。 锂电的放电和充电

    引用网上的一篇资料:

放电不是那么简单,接个小灯泡,一直到不亮了就可以。这样做的话往往会过度放电,反而伤害电池。

大家都知道,一节镍氢电池的额定电压是在1.2V,在刚充满电的时候实际是超过这个值的,一般在1.4-1.5V之间。随着使用,电压会逐渐降低,在一般的使用场合,当电压低于1V时,就基本无法使用,例如WALKMAN,CD DISKMAN,MD,MP3,DC等等。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电用完”的电池电压是多少。

但如果使用的场合是低电压,小电流的则会继续放电使用。我们所说的深度放电一般指电压下降到0.85V-0.9V之间。通过低电压,小电流的放电,达到这个值的时候,镍氢电池(也包括镍镉)就能恢复到最大的容量,延长使用寿命。但如果继续放电,一旦低于0.8V就有可能造成对电池不可逆的伤害,反而是影响了电池的寿命。这就是为什么AUDIOPHONE的方法不被推荐的原因,因为你无法控制电压到了一定的值就自动停止。同理,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都不被推荐用于遥控器之类的小电流电器。

对电池深度放电比较好的方法是购买有放电功能的充电器或专门的放电器。最简易的方法是可以用放电器的方法,但一定要经常用表读电压值,一旦到危险区域立刻停止。 如果是串联的话,简单的将上述电压值乘以电池数目就可以了。

再来说一下长期不用的电池保存和恢复方法。注意了,由于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特性不同,所以保存方法叶不同。镍镉电池是要将电用完来保存,所以大家以前买的新镍镉电池是基本没有电的,需要自己来重。一般来讲,采用正确的充电方法,大概需要充放3-5次才能将电池恢复到最佳状态。而镍氢电池要长期保存前,应该充电到80%左右(这个大家自己应该会算),然后再保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买新的镍氢电池回来后多少有点电的原因,因为厂家已经预充电,防止运输周转时间太长,而电池没电受到影响。长期保存的镍氢电池用的时候,先将余电用完,再用正确方法充放2-3次就可以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再说说关于充电的问题。其实最难掌握的就是正确充电。充电从充电电流来分,有快速充电和慢速充电的区别。从充电方式来看,有恒流充电和脉冲充电的区别。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快充好还是慢充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快充而什么是慢充。

以一节电池的标称容量为1C,在0.1-0.2C的充电电流为慢充,>0.2C的为快充,>0.8C的为超快速充电,<=0.05C的则是涓流充电。以一节1400MAH的镍氢电池为例,充电电流在140MA-280MA之间的为慢速充电,而同样280MA的充电电流,对一节700MAH的电池则就是快充。由此可见,快充还是慢充是个相对的概念,和电池本身的容量有极大的相关。

再回到前一个问题,究竟是快好还是慢好?!其实这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很多人都认为慢好,认为快充会伤害电池。快充会伤害电池么?答案是肯定的,但原因并不是很多人所想的“大电流充电伤害电池”。大电流充其量是帮凶,真正的原因是发热,由于大电流而引起的发热。过高的温度对电池寿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大电流并不可怕,头疼的是怎样来解决发热的问题。

说到这里,就要引入恒流充电和脉冲充电的概念。在慢充时,基本上所有的充电器都采用了恒流的充电方法,这样电路设计比较简单,容易实现。而由于充电电流在慢速范围,并不会引起电池过热的问题。到了用快速电流充电的问题上,再使用恒流方式,无疑无法避免电池过热的问题,因此恒流的方法就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脉冲方式,从波形上就可以看出,充电电流的输出不是直线,而是正弦波。波峰时,电流最大,然后马上进入波谷,几乎是没有电流。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电池有一个恢复时间,从而减少大电流产生的热量,使电池发热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现在市场上看到的百余元左右的快速充电器,基本都采用这个方法。而且这类充电器还采用了电压斜率判断法或delta判断法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一旦充满就自动转入涓流充电,以免超过时间后大电流对电池造成伤害。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网友们互相推荐的劲牛KN5060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在各大电子市场都有,基本可以在65-70间拿下,做工不是很精致,但效果不错,属于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采用脉冲方式来制作快速充电器是不错的解决方法,但对于有些变态的要求,比如1小时快速充电器,这时要采用大于1C的超高速充电电流来进行充电,脉冲法就力不从心了。现在国际上采用的基本都是脉冲法加去极化反应结合的方式。简单的说,就是在脉冲法的基础上,当一个正弦波的上半部完成后,插入一个短暂负电压的余弦波,来抵消过大的电流产生巨大热量(极化反应),从而将电池热量控制住。这种方法一般只有在比较专业的充电器,例如航模玩家所用的专业充电器上使用。这类充电器往往可以做到用2C-3C的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

说了这些方法,从电池使用寿命角度来看,慢速恒流充电无疑是对保证电池寿命最好的方法。但从时间就是金钱的角度来看,快速充电器节省下来的时间所带来的效益,远比损伤电池寿命10%左右的损失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快速充电器十分流行的原因。

3。 锂电的使用:

    锂电是很脆弱的,过渡放电对锂电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在使用时候,就非常需要控制好锂电的使用时间,一般1800mAh的锂电不要超过8-10分钟。

    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问题:

    一般我们在起飞时候提油门的一瞬间,锂电的放电电流是非常大的,一般会达到C数*容量的标准,

比如10C 1800mAh的,瞬间电流会达到18A,而这种大电流的放电,对锂电也是有伤害作用的,所以,

好的电调,都会有一个缓启动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用来保护电池瞬间大电流的放电,而这个功能

往往会因为我们感觉等待的时间慢而被我们关闭,这样就对电池造成一定的伤害。。。

    我原来有一块10C 1800mAh的电池,在使用了3次飞翼龙后,电池就废了,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翼龙使用的电调没有缓启动功能,而我每次飞翼龙的时候,

都是全油门启动和全收油门的操作,而这样的操作,使得电池的瞬间放电很频繁,导致了这块电池

在飞了3次翼龙,10个起落左右就废了,而这点往往是被我们完全忽视的问题。。。。

  以上是我使用锂电的一些心得,有不对之处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让我们把锂电的问题能彻底解决。。。

网友:
很好,我改天把我测试的数据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得好累~~,顶~

网友:
翼龙用10C 1800mAh 7.4V 锂电池组没有问题,如果你使用的锂电池组有10C的放电性能,瞬间的10C左右的大电流不会造成电池损坏的。电池的损坏是因为翼龙的有刷电调的保护电压过低,造成锂电池组过放电造成的。如果是使用11.1V锂电池组,那就更要命了!!!除非你有能力自己改电调的保护电压,否则,最好不要用11.1Vl锂电池组。使用7.4V锂电池组,也要控制好飞行时间,感觉动力不行了,就不要在飞了!!!

锂电池的损坏,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使用得太“干净”造成的!!!

动力用的镍氢电池,标准的最大充电动力是1C,如果你是玩车的,应该知道大电流充出来的电池效果是怎么样的了。为了追求狂暴,往往用到3-5C充电!!!电池当然是要命短了!

动力用的镍隔电池,使用3-5C充电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