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热融枪,热融胶棒能用吗?

楼主(2005-09-12):
没有热融枪,用什么方法融化热融胶棒比较好?融化后可以保持流体状态多长时间?

网友A:
能,用打火机直接加热
不能保持多久时间

网友:
买个枪吧,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就不要省了

熔掉了操作起来很麻烦的,而且现在开始入秋了,热熔胶遇冷外表很容易变硬的

网友:
用电烙铁熔,这样很方便的,我的枪坏了,我就用电烙铁

网友:
电烙铁会烧出很难闻的气味

网友:
枪反正便宜,买了方便。

网友:
嗯,我的枪坏了,立马又买了一个。

网友:
有把枪做起来比较好~

主要是省料,打出来的线条好看,用火机的话是拉不出漂亮的直线的

网友:
不该节约的东西坚决不节约,推荐买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打火机直接加热
不能保持多久时间

这种说法完全可以在外场时我没买逆变时就是用得着方法

网友:
没有办法时候的办法

网友:
没有必要省这个钱吧?
一把小枪5元
胶棒1元3根!

网友:
钱不多就不用省啦~````玩模型就耗个RMB

网友:
我改造了一个外场用的12V热溶胶枪,可是一次都没用到过。。。哎~~~~

网友:
直流胶枪有得卖,带直流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