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减速器组有什么用?

楼主(2005-09-12):
我知道可以减小电流但是转速是不是也降低了呢?

我的翼龙用的480电机,不知道用了减速器组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减小电流和降低转速都是相对的,翼龙用480电机应该不错了,有米就换个B28系列无刷,KV在2500左右,用翼龙的桨,7。4V就能爽死你。11V让你一炮到天明!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把翼龙改成前拉减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人把翼龙改成前拉减速的。

倒是有人改成油动前拉的。

网友:
那没什么意思,纯粹是用暴力型动力。

对翼龙这样的满速机来说,减速确实能提高效率啊。

网友:
我感觉翼龙用前拉减速也不是不可以,但要看你用多大功率的电机了。370级别的无刷减速后用9~10寸的桨虽然拉力很大,但螺旋桨转速较低(相对直驱),而翼龙的翼载荷要比普通3D机大的多,又没有了速度,飞起来会很不爽,电机要始终高负荷运转,而用380级别的无刷减速,选择好适当的KV和减速比,配8寸左右的桨即使7。4V也会有较好的表现。

网友A:
B20无刷用8~9寸桨,别用慢速桨,应该还可以吧。
我用S280BB减速都飞练习机,三四百克的拉力,翼载荷22克,很好飞的。

网友:
实际怎么都能飞,用5寸桨和用11寸桨都能把它飞起来,感觉象翼龙这种机型还是7寸桨直驱比较实用。用B2040减速后配9寸桨感觉还是大了点。

楼主:
各位兄弟,给点明确的建议吧!型号和价格!关键要实惠!这段时间买模型配件狂花钱啊!吃不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20无刷用8~9寸桨,别用慢速桨,应该还可以吧。
我用S280BB减速都飞练习机,三四百克的拉力,翼载荷22克,很好飞的。

呵呵!你试下用7寸桨250克的拉力和用10寸桨300克的拉力飞你的练习机,前者会更好飞,稳定性也要好许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给点明确的建议吧!型号和价格!关键要实惠!这段时间买模型配件狂花钱啊!吃不消!

明确建议:什么也别换,买条大翼龙就地起飞。摔了别赖我哦!!!!

楼主:
ele 700无刷套装怎么样?才299元!

http://www.121mx.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37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试下用7寸桨250克的拉力和用10寸桨300克的拉力飞你的练习机,前者会更好飞,稳定性也要好许多。

我换过减速比和桨,7060和8040的时候感觉拉力小了点,9050很理想,1035、1045、1047就感觉有些慢了,有时候有吊着飞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确建议:什么也别换,买条大翼龙就地起飞。摔了别赖我哦!!!!

对,钱不多就用原配动力飞!
其实我觉得入门就用大推重比未必是件好事,影响飞行基本功的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ele 700无刷套装怎么样?才299元!

http://www.121mx.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376

ELE700减速不合适的。
你实在要改,跟danger买套翼龙改造套装吧,能省一百。

网友:
还是别上减速组,减速动力大但那是静态的,飞行速度上不去,一个闪失,动力再大也照样失速.翼龙要加大动力,还是电池上下功夫,提高电压,因为翼龙的原配电配是少有的能经受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