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做飞行员,结果成为了维修技工

楼主(2005-09-12):
买了一架赛纳斯182,本来认为很好飞的,但是飞机在空中的时间小于10秒钟(两次加起来哦)就报废了,买飞机——装飞机——飞——修理——再飞——修不了,总计花了我一个星期,痛苦,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新飞机

第一次起飞不到2秒摔烂机翅膀和电机

修好了

这次没治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要有足够的毅力和科学的方法.......

练习方法\飞机选型都不合适!!请当地有经验者带飞,或尽可能在模拟器上先练熟.模拟器可选购机修工的,价廉物美,他的电话:13003606259.有兴趣也可到我这来,负责教会,不用带机,更不会摔机.费用全免.       宁夏航空航海无线电俱乐部

网友:
有些工作需要在处飞前做。比如机翼粘透明胶带(防止机翼摔裂),再怎么磕也最多是坑坑,不会裂开的(要真把这个搞裂了,估计飞机除了机翼也就没有剩下啥了)。
如果是新手,机头和机服适当的处理一下,粘点泡末地板(不要怕丑)。
机身用透明胶带采用木乃伊缠绕法缠绕,虽然重点,但是经操许多。

网友:
楼上的说得极是!
幸好我的第一架是雷鸟402电滑,第一次飞就不停地往下栽,还好机身够结实,不然也和楼主一样的了

网友A:
新手飞这种泡沫机一定要多用点胶带加强,主要是机翼、机身的纵向、机腹等。我的那架已经摔了N次了,都还飞得好好的

网友:
用翼龙学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飞这种泡沫机一定要多用点胶带加强,主要是机翼、机身的纵向、机腹等。我的那架已经摔了N次了,都还飞得好好的

对!完全同意!我的小旋风就是粘满透明胶!

网友:
新手的最大禁忌就是选用仿真机,但这洽洽是新手的最爱!只有在不摔坏的情况下多飞,才能亨受飞行的乐趣,也才能建立飞行的信心。好好再选一个机型,好好练习,你再回首一看,原来竞有这么多的乐趣!

网友:
搂主:买个翼龙空机(三通的那种),加上你182的设备。又可以飞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鼓励!我已经买了一架翼龙4通,等装好了再飞,各位高手有些什么建议希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再买-再装-再飞-再摔-在修......
慢慢就会发现,摔机都能修好了、摔机也越来越少了。呵呵!

网友:
我开飞机的技能不怎样,但修机技术倒见长了,(因我老摔机。)哈哈。。。

网友:
新手不应该直接上像真机啊...首先弄个规规矩矩的练习机回来学习哦...或者G2也行,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手,机头和机服适当的处理一下,粘点泡末地板 ...

泡末地板是什么啊?是泡沫胶吗?那玩艺什么样子?谁能上个图?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今天早上第一次飞,也是第一次做的飞机,用KT办做的,我好心疼,请问你的翼龙耐飞么?

网友:
模拟器很重要

楼主:
模拟器也不能练太长时间,我也练习过,结果到飞真模型的时候,习惯了在模拟器中做的动作:飞机刚起飞,马上减油门,用副翼转弯,结果。。。下来了!分析了原因:动力配置不一样,塞斯纳的推重比比较小,跟模拟器中的不是同一会事。

网友(2005-10-19):
注意选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