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充放电循环数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5-09-12):
网上有很多反映锂电池寿命短的贴,到底怎样,看大家的投票吧。
单选投票, 共有 42 人参与投票
18.18% (12)
6.06% (4)
13.64% (9)
62.12% (41)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反映锂电池寿命短的贴,到底怎样,看大家的投票吧。

那要看多大容量,放电多少C的.
我的6~8C放电的锂电以前用来飞雷鸟的,80个循环有了,容量也没有太大下降.
最近的几块15C飞450,用了不到十几个循环就陆续挂了. 一块按180元,太费了.哎,总是找不到一块好电池.
锂电呀锂电,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15c的有问题,ele的,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好多人都这样反映了。ele其他的都很好

网友:
怎么费啊一次18元,我飞了一下午的油机也不过花了10快邮费,能用9.6v的镍氢飞吗?aa的也有2000ma的容量。

网友:
一个月1620,晕,我星期六飞了一下午的油直才油费10块钱左右。

网友:
正想了解一下电直的电池和油直的油料费用对比呢?

这下清楚了,除非等到电池技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才考虑买高档电直!!!!!!!.

网友A:
除了上面版主说的, 我觉得还有一条比较重要, 让电池工作在小C数放电的情况下, 寿命会长很多。
飞机机的时候, 在考虑整机重量的情况下, 用大一些容量的锂电, 可能循环次数会多一些。

网友B:
充电的电费怎么算?
谁能算算一个月要用多少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上面版主说的, 我觉得还有一条比较重要, 让电池工作在小C数放电的情况下, 寿命会长很多。
飞机机的时候, 在考虑整机重量的情况下, 用大一些容量的锂电, 可能循环次数会多一些。

同等条件下,容量比C数更重要!

网友:
锂电的充放电次数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电池的放电C数较大于实际放电C数的话,正常使用下应该可以充放电到80次至150次。不过现在国内很多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及追求利润就把锂电的质量做得很差。锂电目前在国内还处于发展阶段,相信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几年内锂电会有很大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电费怎么算?
谁能算算一个月要用多少市电?

晕,如果充电的效率是100%(实际70%的效率总能达到吧),一度电可以充11.1v,2000mah的锂电45块.
1度电我们这儿的价格是0.53元

网友(2008-03-24):
就是因为觉得油贵才玩电,上面有位兄弟说一个下午才飞十块钱油,估计是汽油吧?我一桶15%的油要150左右,最多7个起落,每个起落最多12分钟,每个起落就是要去到20多了,每分钟两块,呵呵,不知道哪个便宜了.电的话我想保护得好应该会比油便宜.

网友:
综合因素考虑还是电直花费少,不考虑摔机因素,电池使用合理肯定要比油机便宜,道理很简单,重投资来说一箱油150~200与电池价格差不多,电池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循环100~150个起落,一箱油嫩飞多少起落?烧掉了就烧掉了。动力装置维护电直为0,油直要清理积碳,就是更换的电机也要比发动机便宜

网友(2008-11-21):
爱干净的玩电的,是男人我想怎么也要搞个油的听听声音吧,不是现在就是将来撒

网友(2009-01-23):
西电东送,我们的电便宜卖给你们,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用电还1块一度.你说公平不?

网友(2009-04-19):
我们以前做cyclelife test,在理想情况下(小于1c充放)一般在500个循环后容量应保持在90%以上。但实际应用中肯定做不到500个cycle.

网友:
我的电池每次都是飞不动才降落,用了150多次,容量大概还有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