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离合甩块上的单向轴承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05-09-12):
我到轴承店倒是买到了甩块上一样的单向轴承.可是坏掉的轴承不知道是怎么固定在摔块的.我花了好大力气也没办法弄下来.哪位朋友换过单项轴承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顶住两边.中间用起子敲出来...
换个甩块,有带轴承的.你是什么机的甩块?

楼主:
我就是这样敲的.死活敲不出.我有2个甩块都是单向轴承坏了.重新换甩块成本太高了.换个单向轴承只要10块不到.而一个甩块少说50块.我的是plus30的机

网友B:
要用与单向轴承一样直径并能自用通过甩块的軸来冲.

网友C:
有一种叫拉拔器的东西!你买一个就能拆了!15元左右一个!要最小号的!

网友D:
找一个台钳,和找一个和单向轴承大小差不多(小点点)的铜柱/钢柱,夹在台钳上用力旋转顶出来。

楼主:
敲出来了。真够费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