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声音是否正常?

楼主(2005-09-12):
我的小暴龙在离地之前的声音比较正常,但在离地后,会额外发出相当尖锐的金属声音,有点像频率较高的金属铃声,声音虽然不大,但能听见。请问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另外,400s
电机
在转速加高后(带大桨),声音也会变尖,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 打点油试一下 或者下下来 看看 估计遭了的多

楼主:
前天刚上过缝纫机油的,电机轴转动感觉也没问题。主齿和大齿盘的咬合也比较中规中举。
我的情况是除了电机比较烫,另外就是在起飞后,会额外发出尖锐的金属铃声,虽然不大,但能听见。
有点担心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B:
查一下尾传动组,看看那个齿轮是不是会跑出来了。
还有查查尾轴是否有弯曲,引入来自尾巴的抖动。

网友C:
检查一下单向轴承

楼主:
1:电机空转,声音正常;
2:把皮带去了后,高速时声音小点了;
3:调节电机齿轮和大齿盘的咬合程度,声音略有变化,咬合松时声音小;
4:仔细听,基本判断是从大齿盘发出来的;
因此我想,会不会是大齿盘与电机齿轮在高速旋转时发出的正常声音?只不过我的机机声音略为大了些?

网友D:
前几天我刚遇到过这问题.低速时声音正常,高速时和你的情况一样,查了一整天,最后发现电机上面的盖子和电机身外壳联接的地方松了,开了个缝后来涂上缺氧胶压还原粘牢等三小时后就好了,那声音是转子擦到定子后发出的声音,你检查一下你的电机上盖.下盖和电机外壳粘接处是否有松动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高速时,发出的是让人难以忽略的金属质感的叮叮声,原因还没真正确定。
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单向轴承发出来的声音?
前几天往单向轴承里滴了几滴缝纫机油,不会出问题吧?
那里能买到450的单向轴承?

网友D:
你查一下电机两端盖子和外壳的连接处,亚托电机的那两个盖子是粘上去的不是车丝的那种,有时会松特别是高速的时候.单向轴承一般不会发出那种声音,也不是油的原因.
你也可以把电机拆下了高速空转试试.确定电机是否有问题.或者换电机试试.我认为是电机的问题.
我用的是复印机用的硅油,这油干得慢.用了一个月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E:
我的450XL,高速时也有这种声音,但我用的是KILL的电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空时我也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