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技飞行的烦恼

楼主(2005-09-12):
用kv3200,15t飞特技,一会儿就电调过热保护,断电了。
飞机一下子就掉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
转速不够吗?为何一定要用3200 + 15T的配置。
我看tshh模友的xl配13T非常喷了。前天他翻得非常从容呀。
你最好用转速计实际量一下好了,不然让电机这么重拖不是个事呀。

楼主:
正常模式转速在2400~3000rpm
idle模式2200~2300rpm

网友A:
你反了吧
NORMAL怎么会比IDL转速低呢!!!

电调25A的完全够用了
你的飞机的无刷电机齿轮和大齿轮间距
皮带松紧
大齿轮是否水平
各个连杆不顺畅导致舵机重托
这些都会引起过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反了吧
NORMAL怎么会比IDL转速低呢!!!

电调25A的完全够用了
你的飞机的无刷电机齿轮和大齿轮间距
皮带松紧
大齿轮是否水平
各个连杆不顺畅导致舵机重托
这些都会引起过热的

NORMAL比IDL转速高啊!
不过听说xl的球头套比x的大,我用的是x的球头套,是不是因此影响了顺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RMAL比IDL转速高啊!
不过听说xl的球头套比x的大,我用的是x的球头套,是不是因此影响了顺畅

你用手活动 干涉大吗?????/如果大 就用砂子打磨一下球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手活动 干涉大吗?????/如果大 就用砂子打磨一下球头

球头是不能用砂纸打磨的。有球头钳调整球头的松紧度,松的话压球头,紧的话压球头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球头是不能用砂纸打磨的。有球头钳调整球头的松紧度,松的话压球头,紧的话压球头环。

你的意思是用球头钳来回上球头环 括球头环????? 我没球头钳 准备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用球头钳来回上球头环 括球头环????? 我没球头钳 准备买

是的。但奉劝大家不要用差的球头钳,会搞坏球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ORMAL比IDL转速高啊!
不过听说xl的球头套比x的大,我用的是x的球头套,是不是因此影响了顺畅

NORMAL比IDL转速高,不應該是這樣的,您的IDL油門曲線設定為何?
應該是X的球頭比XL的大,通常會因電調BEC過熱導致斷電,都是因傳動結構干涉導致舵機負載過大或舵機不正常所引起,建議
1.接上電源後在不動的情況下,檢視舵機及電調是否會發燙

2.檢視球頭及球頭套是否順暢

楼主:
都查看了下,没有这些原因。
是不是用15t的发热量太大了。
可是要特技飞行最好用15t的,13t的能用吗?

网友:
个人认为13T动力较软,3D动作不够利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看了下,没有这些原因。
是不是用15t的发热量太大了。
可是要特技飞行最好用15t的,13t的能用吗?

只要一切正常,15T比13T電流還低,您的飛機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建議將配備PO上來供大家參考,以便給您建議!
13T翻3D力道是軟了點

楼主:
我测了一下,最大电流达可19A,是合适的范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一下,最大电流达可19A,是合适的范围吗?

13T-懸停約8A,全速約20A

15T-懸停約6.8A,全速約18A

以上是用亞拓3200KV/亞拓25A電調地面實測數據,當然如果因傳動干涉起飛,因舵機作動後電流也會隨著增高,如果正常起飛後電流會降約1安培!
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会不会和电池有关,我用ele10C  1600mah的锂电,最大只能到16A,
因此影响电流的输出。导致停机

网友:
电池的放电曲线不是平直的,所以要翻就在头5分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