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尾桨夹配XL的双推尾变距升级V2版本小暴龙真爽

楼主(2005-09-12):
今天把装好两天没飞的小暴龙拿出来,半夜跑到开发区的一个空地爽了一下。感觉很好,因为天太黑了,没有走航线,四位悬停非常稳定。而且更可喜的是我的感度可以设置到85%了,一点点追踪的现象都没有。以前开到80%就会追踪了。

网友:
我也去了哦,嘿嘿

一开始在路灯下面飞,有风,飞到灯光外了差点炸鸡
幸亏daka敦促我不要放弃,鸡鸡救回,哎,看来离第一次摔机也不会远了

金属尾桨夹的确不错,我也升级了,啥时候把感度升级到85%,目前81%轻摆:)

网友:
呵呵   我早换了双变矩 配合v2的尾轴 刚好 打磨了一下内径  很好用的

楼主:
打磨内径???为何要打磨内径呀,是哪里的内径呀。

网友:
双变矩 你看看和尾轴配合 顺利吗 我发现不是很顺 所以打磨了一下变矩里面的内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装好两天没飞的小暴龙拿出来,半夜跑到开发区的一个空地爽了一下。感觉很好,因为天太黑了,没有走航线,四位悬停非常稳定。而且更可喜的是我的感度可以设置到85%了,一点点追踪的现象都没有。以前开到80%就 ...

用了401了?

我目前用401感度在35%,感觉还有点追踪的现象,估计是尾舵机速度不行,他们换了高速的尾舵机后,可以把感度设置到8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401了?

我目前用401感度在35%,感觉还有点追踪的现象,估计是尾舵机速度不行,他们换了高速的尾舵机后,可以把感度设置到80%以上了。。。

我用的也是401,舵机是HS56,感度当第5通道(陀螺仪感度)的end point 调到 80-80时可以到70%,第5通道(陀螺仪感度)的end point调到100-100时可以到60%,

另:我的401的延时是25%。如果增加延时或是将尾舵摇臂再往里挪一个孔(我现在是外边的一个孔)应该感度值还可以增加。

网友: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悬停模式调好的感度,在3D模式还会发生追踪现象,这时候401的双感度模式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网友:
450的电池费不费啊,

网友:
其實電池會因個人的使用習慣和方式不同,而增減其電池使用壽命
當然也會因商家灌水其放電C數而讓模友誤認及模友在不清楚及沒固定時間量其電流等種種原因而導致過放
同樣一快電池有人用了幾十趟,有人用不了幾趟,我認為這跟運氣無關,關鍵在於使用的方式及習慣
所以建議模友在選購電池前,不要只看哪一快電池好不好,應該先多爬文章並了解正確的使用方式及模友的經驗,因為再好的電池只要使用不當一樣沒幾趟就會掛掉
以上是個人觀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401了?

我目前用401感度在35%,感觉还有点追踪的现象,估计是尾舵机速度不行,他们换了高速的尾舵机后,可以把感度设置到80%以上了。。。

不是用的401而是类亚拓500的那款陀螺仪,401昨晚才安装到小暴龙身上。明后天可以去试试。

网友:
我的401延时是0!敏度是80%!我觉得和70%没什么区别

网友B:
双推变距是不错,但是如果把那个销钉改成球头连接效果更好,下一步改良准备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推变距是不错,但是如果把那个销钉改成球头连接效果更好,下一步改良准备中。

严重同意阿:)
这部分是目前最想升级的,有金属件就好了,再就是缩短尾舵连接臂,去掉中间那个固定位
充分减少尾变距阻尼

网友C:
晚上把尾变距再行缩短,目前感度可以上到95%悬停不追踪,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假

楼主:
哦,又有提升呀。厉害!
等着大风天爽飞一下,看看REC500和401到底有多少区别。不过你用HS56锁尾,我用GWS Pico F+BB锁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401了?

我目前用401感度在35%,感觉还有点追踪的现象,估计是尾舵机速度不行,他们换了高速的尾舵机后,可以把感度设置到80%以上了。。。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感度那么低,有的人感度那么高。我的感度好像是82%。 最开始85%,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晚上把尾变距再行缩短,目前感度可以上到95%悬停不追踪,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假

你说的改变尾部机械部分的尾变距形成吗?(两边都离撞墙有一段距离),这样不太好吧。会不会出现稍微剧烈的转向动作尾变距角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改变尾部机械部分的尾变距形成吗?(两边都离撞墙有一段距离),这样不太好吧。会不会出现稍微剧烈的转向动作尾变距角度不够?

我改变的是舵机摇臂长度
现在发现感度上到90%以上,急摆尾急停会有追踪现象,估计是舵机速度不够了
不过我当时拧松了尾变距双推杆球头安装螺丝(为了让推杆可以到达满行程),这也是追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