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想上无刷,不知道该用哪一款?

楼主(2005-09-12):
华科尔的无刷套装可以吗?还有其他选择吗?

网友:
华科尔配套的无刷套装
好象还可以,就是温度太高,要加个散热片,有刷电机不可能和无刷电机相提并论,简直就是两码事

楼主:
听说华科尔的无刷电调线形不好,所以犹豫中

网友:
是的,,豪无线可言呀!!!!

网友A:
對,加上收油門之後還要等1~2秒才會停,我就是這樣打破了兩對槳

要換就換個好一點的,才不到 $300

楼主:
怕怕!!大哥,推荐一款吧

网友:
华科尔的无刷发热太大,线性奇差,而且价钱也不便宜,还是考虑其他的。

银子充足可以考虑直接买亚拓的六百多,想节约可以买些国产好的,或者试试我们的阿郎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加上收油門之後還要等1~2秒才會停,我就是這樣打破了兩對槳

要換就換個好一點的,才不到 $300

¥300可以买到无刷套装吗?麻烦介绍几款。谢谢!

网友A:
$350左右吧

网友:
商城有380级无刷套装

http://www.5imx.com/shop/ip003/ag.asp

就是不知ASSAN 的25A电调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左右吧

大哥,说一下具体品牌和型号啊。

网友:
直接换亚托的电调和电机吧,改装一下就能用在36#上了,以后升级只买亚托空机就可以了!

网友:
小步!你哪来的这么多电机呀!
搞无刷展览?????

网友:
試電嘛機

楼主:
试了这么多,哪一种最好用啊?

网友:
3089比較好...3780就是狠...但費電

网友:
无刷电机啊,买KILL老大的那个电机吧,
那个电机我用在450XL上,飞的也不错,就是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