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所有电直模友帮忙,谢谢啦

楼主(2005-09-12):
我是新手 从没玩过 想买个直飞,知道北京的国际模展就要开了。应该会便宜点吧,给我点意见我应该买什么装备啊,谢谢了。36#是不是个很好的选择啊

网友:
我觉得电直初手应该买成熟点的设备和机器,毛病少,容易上手

不能贪便宜,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障碍

其实既然决定要进这个门,就要做好花大米的准备,这样的心态比较好

我最开始准备买黑鹰加国产振华的控,当时觉得应该都差不多,选便宜的

经过认真比较和考察真机后,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价格贵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购买了亚托和hitec设备,悬停正在练习,横滚也胡乱成功了,还没摔过,费用蛮少:)

感觉挺好的

楼主:
谢谢你, 可我对电直 一无了解啊  我应该买什么型号什么设备 大概花费是多少呢

网友A:
推荐9x(这个现在是主流)3500  节约点就hitec 1900 舵机hs55  3个4个600  随便你 要嘛hs56 这个贵 摔机有点险 xl一套 说个大慨价好像是2000 +箱子  陀螺仪最好可以买到401单体 充电器平衡冲400    电池3块500多 然后买点配件 如尾管 脚架 皮带1根  大桨什么的 你自己算一下 弄好了一定好飞

楼主:
晕 太多 不懂 有点贵

网友:
你自己全部+一下 就知道要好多钱 买回来 你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9x(这个现在是主流)3500  节约点就hitec 1900 舵机hs55  3个4个600  随便你 要嘛hs56 这个贵 摔机有点险 xl一套 说个大慨价好像是2000 +箱子  陀螺仪最好可以买到401单体 充电器平衡冲400    电池3块500多 然 ...

呵呵!你一出手就吓倒人了。
诱敌深入是一步步来的

网友B:
如果实在不懂又想省点钱, 一步一步来, 可以考虑嘉宝的套机。
首次投入少, 可以先玩起来,慢慢学, 有经验了可以在自己考虑如何升级或者换更好的机器。

楼主:
我是真的实在不懂啊 只是北京不是有模型展吗 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想买些好东西 就算留给以后用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在不懂又想省点钱, 一步一步来, 可以考虑嘉宝的套机。
首次投入少, 可以先玩起来,慢慢学, 有经验了可以在自己考虑如何升级或者换更好的机器。

佳宝   我第一个就是它  10分钟坏掉 不是摔坏了 是4合一烧了 垃圾货 还失控 现在都还气 不如多买点配件

楼主:
晕 到底买什么 36#怎么样啊 你们都没说啊

网友:
建议和我一样的配置
亚托xl(HDM)套机
hitec遥控设备(带3个hs55舵机)
亚托陀螺仪 充电器
电池买老李的xpower,性能绝对超值,也不贵,一块就可以停十几分钟,够了
尾舵可以自行考虑,hs56有点贵:)
这样总价基本控制在6000左右

36#没有玩过,不过论坛上统一不推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少我觉得电机和电调肯定比不上亚托xl原配
亚托xl都还有很多细小的地方有毛病,36#就更不用说了,为了减少初飞的难度,这个钱不能省的:)
机身也就千把块,很重要的

网友:
建议和我一样的配置
亚托xl(HDM)套机
hitec遥控设备(带3个hs55舵机)
亚托陀螺仪 充电器
电池买老李的xpower,性能绝对超值,也不贵,一块就可以停十几分钟,够了
尾舵可以自行考虑,hs56有点贵:)
这样总价基本控制在6000左右
这个配置也可以 飞航模真得不可以太节约 技术也是学费堆出来的 好的飞机让你少走弯路 重庆有个朋友可能2年飞佳宝 小神庭 什么的 他自己说的花了2w多 技术都还不好 所以第一次的选择很重要 现在我想起佳宝就后悔 当时买成900多 10分钟坏掉  亚托的飞机很好 耐摔  皮实 用上好的遥控器 论坛也很多热心人 什么问题 一问就知道 爽 我买亚托没后悔过

楼主:
我一时没这么多钱啊 那我10 。1 北京摸展是不是先应该买个 压托的 套件留着

网友:
你先配个好点的遥控器和模拟器软件比较现实。在PC上把悬停练过关再说好了。
这样你首次投入大概在4000以内(我推荐你配FF9这个控在电直圈里面比较普及,如果米少可以按Tshh的配置来,选择Hitec的6通道控。)

另外建议你好好阅读“夏利与大奔”这个极品贴,很多模友都在上面贡献了意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对新来模友的一般性建议:
玩模型首先要自己勤快点,不要等所有信息都堆到你面前选选而已。论坛上面很多信息量需要你自己筛选,然后你也要慢慢习惯比较好的提问方式,这样老手能方便对你的提高贡献意见。

网友:
daka的主意很不错, 投入不多不少, 关键是没有什么练习的损耗, 而且买的设备后期都会用得上。

楼主:
FF9 是不是分型号啊 现在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