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遥控器的通道问题(菜鸟级)

楼主(2005-09-13):
提示:

网友A:
上面的旋扭,两侧的拨扭都可以做设置,
通道可自定义!

网友B:
请教realcool 元帅:
1:我想用ff9控制双马达飞机可以吗?
2:ff9上有几个通道可以控制油门?4yf上只有一个。
3:如果ff9可以定义2个通道控制2个电调,ff9有没有提供一种关联方式,让这2个通道控制的油门同时增加和减小?

网友A:
不可以控制2个电调!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双浆的之努干电动直升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