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同样的电压下,是380有刷电机的转速高,还是。 ...
请问:在同样的电压下,是380有刷电机的转速高,还是。。

楼主(2005-09-13):
请问:在同样的电压下,是380有刷
电机
的转速高,还是那种铃铛盖式的无刷电机的转速高?在配同样的尺寸的浆(例如火鸟浆)直趋,这两种电机哪个推力大?谢谢指教?

网友A:
380有好多种的阿
无刷电机也有好多种的阿
还有配了同样的奖还有效率的问题阿
啊啊……
阿完了

网友B:
一般来说是380的转速高,除非是桨太大380带不动了

楼主:
就是那种
380就是那种强力型塑料底盖的那种航空模型上用的,无刷电机就是那种最便宜的,60-70元左右的,分银色和黑色两种颜色的那种。

网友C:
用同样的桨是哪个拉力大哪个转速就高,效率就不好说了,测出功率除一下拉力,虽然不科学但能说明一点问题

网友D:
无刷比有刷好在哪里?

网友B:
原帖由
Dicky
于 2005-9-13 22:21 发表
无刷比有刷好在哪里?
同类无刷比有刷效率高、重量轻。

网友E:
空转肯定是380高,有刷虽然没有KV值,但7.2V电压下空转能有20000转,外转子的KV一般是1500以下,7.2V只能达到一万转.
所以看你带多大的桨了,桨越大,外转子无刷越有优势

楼主:
就是说,380适合用象火鸟那样的小将,无刷适合用大将,对吗?
就是说,380适合用象火鸟那样的小将,无刷适合用大将,对吗?

网友F:
桨太大,无刷照样带不上转速,外转子无刷的优势在高效,还有就是转速随电压提高而提高,有刷电机的工作电压是设计优化时就定下来的,超过范围的话,效率下降,寿命等指标大受影响.一般来说,如果7.4V,380的动力可能要强于银壳外转,如果上到11.1V,380就算能工作其输出也大不如外转,

网友G:
我试过白色铃铛盖和火鸟380电机直驱7X4折叠桨和火鸟7X3桨,用电流表观察和手感觉。

直驱7X4折叠桨时,380电机比无刷耗电大且拉力小。

直驱火鸟7X3桨时,380电机拉力比直驱7X4折叠桨时大,耗电减少。

无刷的拉力比直驱7X4折叠桨小很多,与380电机的拉力基本一样,但耗电还是

比380电机小。

网友B:
对这个电机来说7×3、7×4都太小了,根本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