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同样的电压下,是380有刷电机的转速高,还是..

楼主(2005-09-13):
请问:在同样的电压下,是380有刷
电机
的转速高,还是那种铃铛盖式的无刷电机的转速高?在配同样的尺寸的浆(例如火鸟浆)直趋,这两种电机哪个推力大?谢谢指教?

网友A:
380的转速较高,但扭矩小.宜带小浆,或用减速组带大浆.无刷外转子的扭矩大,可直接带大浆. 对于活鸟浆,无刷外转子的优势不大.,如果无刷电机的绕线是三角形接法,由于在效率上的优势,推力回较大.

网友B:
在相同的电压下,转数的快慢和绕的线圈数有关系

楼主:
到底是哪个推力大呀?
到底是哪个推力大呀?

网友C:
都配上合适的桨的前提下,无刷推力大!

网友D:
我做过380和2408-21的测试,铃铛盖强于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