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做了架新花机,想配个更爽的电机,请问

楼主(2005-09-13):
有没有11V能在10A以下电流做到800G以上拉力的无刷电机呢?希望国产的在500元以下,进口的在800元以下的,希望玩电的前辈不吝赐教!谢啦

楼主:
附:油电双飞图

网友:
电的机机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11V能在10A以下电流做到800G以上拉力的无刷电机呢?希望国产的在500元以下,进口的在800元以下的,希望玩电的前辈不吝赐教!谢啦

B2040上1:4。7上1047可以到800g,但是电流有14A

楼主:
郁闷哪,吃的少又干的多的鸡就真的没有吗

网友:
11V800克拉力10A电流不可能。

网友:
国产电机绝对不可能。

网友A:
如果用大桨,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大桨,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意义不大

用多大桨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多大桨可以实现?

往直升机的桨的尺寸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直升机的桨的尺寸想

早想过了,没想通。

网友:
看来不错.

我很喜欢.

楼主:
有高手说--------"8:1左右的减速,用3800KV的B2040马达,然后挂12*3.8的APC-E螺旋桨"

还有---------"axi2208的电机在3节电池的情况下电流肯定小于10安,拉力大概850克,价格大概700元"

大家认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高手说--------"8:1左右的减速,用3800KV的B2040马达,然后挂12*3.8的APC-E螺旋桨"

还有---------"axi2208的电机在3节电池的情况下电流肯定小于10安,拉力大概850克,价格大概700元"

...

不要迷信AXI了,900多1个呀,谁说是700的。2208我有1个,早就被我解剖了。那东西连1047都带得很累,而且只能在7.4V时候带1047,如果是3个锂电的话1分钟就有烟了。不过也不是说不可以的,也有办法的,就是用大电机,例如2820/10,直接驱动1147,或许有希望。但是要只有10A可能条件苛刻了点。
因为我测试B2040的话,发现5.33:1的用4200KV的在11V的时候1047桨可以产生450克左右拉力,电流是5.3A,但是B2030的话就是5.8A。所有大点的马达的效率也高些。也能容忍更大的扭力。

网友:
我有个辉盛强力版外转子2410-12y,实测11。1v,1147桨,4400,420克拉力,电流5A,关键是便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