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效率与电机的效率问题/静止状态

楼主(2005-09-13):
看到坛子上很多模友一说到电机就说多少多少拉力,该配多少桨才能上到400、600、1000g拉力,其实,单纯追求拉力其实是个很严重的误区哦因为桨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电机的效率

现在借用流星元帅的测试数据,以B2040内转子跟大家讲讲桨的搭配以及减速对电机效率的影响

以达到400g左右的拉力为例:

减速比6.6:1)    桨      电池组       电流       转速        拉力       效率

                1047      9.6KAN       4.6A       4569        410克      9.28g/W

减速比5.33:1   9070     11.1V LI-PO   7.1A       5406        417克      5.4g/W

                0947     11.1V LI-PO   5.7A       5901        428克      8g/W

减速比4.7:1    9070     9.6V KAN      8.0A       5287        401克      5.2g/W

                0947     9.6V KAN      6.0A       6019        420克      7.3g/W

                8040     11.1V LI-PO   4.4A       8760        408克      8.4g/W

                7060     11.1V LI-PO   6.6A       8268        406克      5.59g/W

通过以上表格可以看到,同样的400g拉力,最差的效率是5.4g/W,最好的达到9.28g/W,效率相差接近一倍

所以为了达到400g的拉力,建议你的配置是1047+减速比6.6:1+9.6V;选用锂电池的为8040+减速比4.7:1+11V,在这些配置下,产生400g拉力需要付出的电流是4~5A,基本上再差的电池都能轻松应付了

楼主:
怎么现在排版都是这个样子阿…是不是论坛的bug?
害我排了好辛苦,出来这个样子

网友:
论坛的这次升级问题很多……

你在换行的地方加个“
”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下面讲一下同一桨在不同减速以及不同电压下的的效率问题

以9070桨为例:

减速比6.6:1   9070

11.1V LI-PO 5.0A 4906 348克    6.3g/W

9.6V KAN 4.3A 4599 306克       7.4g/W

7.4V LI-PO 3.1A 3745 201克     8.7g/W

减速比5.33:1

11.1V LI-PO 7.1A 5406 417克    5.4g/W

9.6V KAN 5.9A 5001 361克       6.3g/W

7.4V LI-PO 5.2A 4209 252克      6.54g/W

减速比4.7:1
11.1V LI-PO 13.3A 6571 631克    4.51g/W

9.6V KAN 8.0A 5287 401克        5.2g/W

7.4V LI-PO 7.2A 4527 288克     5.4g/W

总体来说,9070桨的效率在     静止状态下      低速时候还可以,但是只能产生很低的拉力,在上到大推力631g时,效率只有可怜的4.5g/W;总体评价,9070奖静止状态大推力时效率很一般,所以低速机以及3D机建议选用1047;

以上数据因为都是静止拉力,可能会与实际飞行有偏差,但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A:
还要看什么机型啊,1047玩3D还可以,需要稍稍快一点的只能牺牲点拉力了。

效率不仅仅是拉力。

楼主:
猫猫…加了也不行

网友:
楼主啊,对于9070这样的大螺距桨,静拉力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实际飞行相差很大的,除非你搞一个风洞来模拟飞行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猫猫…加了也不行

不要复制啊……我是用全角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什么机型啊,1047玩3D还可以,需要稍稍快一点的只能牺牲点拉力了。

效率不仅仅是拉力。

猫猫提醒我了;如果计算运动中的效率就不是这么算了

是要计算输出功率/电池消耗功率了

输出功率好像是 W=F*V吧忘记怎么算了,就是拉力X速度,好像是这样的吧,因为9070是高速桨,那么在高速的情况下,他的输出功率可能比较高哦;不过没时间给大家算了,有时间的朋友可以算算看

网友:
很难算……不过似乎还是有公式的

楼主:
运动的时候不是不能算,就是比较复杂咯

先算出螺旋桨转速,再乘螺距算出飞行的大概速度,然后乘拉力,这样可以算出输出功率了吧,不过高速情况下螺旋桨好像还会拉力变小?直至阻力和拉力一样,不过速度上去了,理想状态下总输出功率是不变的

高中学的物理都忘光了

网友B:
吐吐啊~```晕了

网友:
很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吐吐啊~```晕了

整理的这么辛苦来个吐吐

下次来个设计课,看晕多少个

网友:
这要看指什么效率了。
严格来说,桨的效率应该指机械效率,即桨产生的功率(速度×拉力)与电机实际输出的机械功率(转速×扭矩)之比。原地工作的桨速度为0,效率也为0,这显然有违我们计算效率的初衷。 直升机旋翼效率的计算也有同样问题,因此不用效率而用完善系数(M)来表示,即产生既定拉力所需的最小功率和实际功率之比,它有如下形式:
       M=q√p/37.5    (公式可参看直升机的空气动力计算)
  q:单位功率载荷(公斤/马力)  p:桨盘载荷(公斤/平方米)
当M=1时得到单位功率可能产生的最大拉力,它与桨的直径成反比。
实际上一定的飞行速度和转速对应一定的桨叶攻角,当桨叶工作在最有利攻角时其效率最高。这和原地工作不同,静止状态的拉力只是定性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