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螺旋桨保护器

楼主(2005-09-13):
是用断掉的浆根做的,只能装在有罗纹的轴上,不过如果你没有车床,这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错有创意,提醒了我

网友:
不过那就只能装在轴头部了,对稳定性来说不是减好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轴截断就是了,就算是成品的,也只能装在头部.

楼主:
  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轴截断就是了,就算是成品的,也只能装在头部.

轴根部一段不带螺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点分吧!

加就加吧继续改进

网友B:
怎么用,每看明白,DX解释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用,每看明白,DX解释以下.

看这个图明白不?飞机落地螺旋桨触地时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图明白不?飞机落地螺旋桨触地时就会这样。

这个飞机上的螺旋桨是什么材料的?好象很结实,我的GWS浆没保护的时候每次非都坏,然后回来用502粘,感觉麻烦,后来用一木浆,然后用一拉罐皮增大浆叶面积就结实多了,我想这个图上的浆要好些。
对了,用保护器皮筋是不是不要太紧啊?

网友:
ELE卖的那种桨保护器,配的皮圈很细,搭配GWS桨倒是合适的,大力环境下就……我的桨曾经像竹蜻蜓一样飞走。
这个飞机上用的桨是尼龙桨,相应的,所用皮圈也结实很多。我有尼龙桨,不过是黑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唉!这就是局限性,不过把轴截到刚好装上保护器就行了,毕竟比直接装
在顶部要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就是局限性,不过把轴截到刚好装上保护器就行了,毕竟比直接装
在顶部要稳定

我刚刚把铃铛搞成短轴了,留下一小段轴,能装桨保护或者上桨夹就可以。

网友(2005-11-13):
还真是一样!

楼主(2005-12-28):
用电钻打2.6的孔,攻3的丝,用502固定螺丝.
 整体是靠前后两个螺母加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