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飞的条件是...呵呵...很有趣的结果

楼主(2005-09-13):
平飞的条件是:拉力=阻力,升力=重力,阻力没有条件测,所以再看 升力=重力 这条,升力和动力有关系,就是 速度,拉力越大速度就会越大,升力也越大,为了简化问题,结果就只讨论重力和拉力的关系问题,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拉力就会获得足够的速度,也就会有足够的升力......那么..什么都能飞起来...就是这样...呵呵....

网友:
抬杠的话,我会说:足够大的拉力并不一定会获得足够大的速度,足够大的速度并不一定会有足够的升力,举例:直升机。结论是不可能什么都能飞起来。

网友A:
抬杠抬杠,哈哈!

电滑只能平飞和小角度爬升,竞速只能靠速度冲场,倒是练习机飞得可快可慢。不过练习机觉得动力还是不爽,于是用减速大桨啦——拉力倒是够猛,就是飞得不爽了,快不起来,干脆变身吧,成了3D。3D机发现只要拉力够就可以,虽然平飞不怎么样,但是可以吊机!不过一说吊机,直升机就笑了。

总的结论——还是能飞。

不过有一架三角翼拖着个1047在那里哭鼻子呢。

网友:
话题不错哦!``^_^!``我家的门板也能飞呢!!```忘说了:是我家狗狗的门!``哈哈

网友:
达到一定速度就可以飞,子弹在出膛后一段距离内速度很快,不就是在飞行吗?降速后就走弧线了。达到第三宇宙速度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飞的条件是:拉力=阻力,升力=重力,阻力没有条件测,所以再看 升力=重力 这条,升力和动力有关系,就是 速度,拉力越大速度就会越大,升力也越大,为了简化问题,结果就只讨论重力和拉力的关系问题,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拉力 ...

网友:
力矩平衡也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然后这种平衡还要能自己稳定,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平飞不仅仅是力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杠抬杠,哈哈!

电滑只能平飞和小角度爬升,竞速只能靠速度冲场,倒是练习机飞得可快可慢。不过练习机觉得动力还是不爽,于是用减速大桨啦——拉力倒是够猛,就是飞得不爽了,快不起来, ...

架三角翼拖着个1047可以装反桨实现真正的倒着飞..
各位,我说是足够的拉力吆.... 拉不起来就不算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