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怎么老是打旋

楼主(2005-09-13):
上次买的KA50直机怎么老是打旋?油门加到快要离地的时候,飞机老是往左后方向转,感觉飞起来就会在空中转圈.虽然可以用控来控制,可是在只加油门的情况下怎样调它才会保持不左右乱动呢?大家帮帮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4VF和KA50的控不通用吗?换了配套的晶体也没反映.

网友A:
动动尾舵的微调是不是能好些呢?

楼主:
哪有啥尾舵啊?我晕了,一个秃尾巴.

网友B:
原帖由
jackyzh
于 2005-9-14 10:21 发表
动动尾舵的微调是不是能好些呢?
哈哈!版主也出洋像了!

网友C:
共轴双旋翼,方向舵微调

楼主:
能不能说说怎么样调舵,,

网友D:
发射机上没有微调?

楼主:
调了不怎么起作用

网友E:
是这样的!不用去调,调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正常飞行的!地上转来转去的,你就习惯了!

网友A:
呵呵,KA-50当然是秃尾巴的啊,这个我知道啊。我怎么能出洋相啊。
我的意思就是调整遥控器的尾舵的微调啊。
如果不解决问题,那是不是要调陀螺仪的中立点,KA-50有没有办法调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玩过KA-50啊,不能乱说,免得再出洋相啊,呵呵。

楼主:
哈哈,又出洋相啦,,,,陀螺仪好象也没有啊,,,,
已经调差不多啦,已经可以离地了,但手机电池太衰了,,
谢谢大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