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東西花了我近万元哦!

楼主(2005-09-13):
機尾部分上不了圖,晚上再上.

整體工藝水平很高,很穩定;比原裝是一大提升,值得!值得!

网友:
这么精致 还敢飞呀 呵呵 舍不得飞了

网友:
正常,遥控器都3XXX

网友:
这要改成15的油的才爽,

网友:
真是漂亮!等我的技术过关了,怎么也要办一架。

网友A:
再配部小车驮它出门溜圈,总计18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配部小车驮它出门溜圈,总计18万。

不只了,要50多!

网友:
舍不得飞!!!
还是摆到柜台上,拿来欣赏吧!

网友:
升级全套金属件+CCPM直推机身大都要过万。但刨除遥控器一般在5000以内就可以搞定。
全金属版本升级就是要稳定,大胆飞没有问题得。
我得就在飞,干嘛要放着看。1W都砸了,还在乎摔嘛?

网友:
建议大哥飞几趟就检查陪林. 我已经两次炸机全是因为MICROHELI的陪林干扰.
第一次是十字盘内的陪林.  第二次是尾巴的陪林.

那么贵的配件用这种便宜陪林,真让人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