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得很。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5-09-13):
为什么我的36#在飞起的时候尾巴在左右转向的时候很慢呢?就是转得不迅速,不灵活。很迟钝!!
我的配置应该不会很底塞!!!
剁机用的HS-55 X3
尾
舵机
用的GWS带轴承那款
遥控用的就是刚买的Hitec六通道
遥控器
主桨用的木桨
陀螺依是华科儿的
我不知道该调哪儿可以让尾巴变灵活。

网友A:
陀螺依是华科儿
就是它得問題......正常的

楼主:
但是也太慢了塞,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就是换了Hitec六通道遥控器后就这样了。应该是什么地方的调试问题。
所以还请你们帮我想想。

网友B:
舵量设大一些!!!

楼主:
都设到100%了。

网友C:
原地静止的时候打舵,看看尾舵机的动作是否迅速,尾传动部分是否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