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 optic 6 的问题

楼主(2005-09-14):
Hite optic 6 里 pitch curve 的百分比代表多少度啊, 负度数又怎么搞呢? 还有我的倾斜盘老是不平 有双浆
哪位老大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调 好吗?
谢谢先

网友A:
你的是什么机机来的,,,?

网友B:
你的什么机子啊?亚拓450还是?

楼主:
X400和36#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倾斜盘不平可通过调整连杆长度来解决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连杆长度怎么调

楼主:
36#搞定了, 但是是用原配的遥控器。Hitec 还是调不好。
还有36#真难, 黄色的尾舵机在调机的时候就坏了, 只有从X400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