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电机热得居然把机架塑料都给融化了

楼主(2005-09-14):
用的是原配无刷,原来就觉得很烫,没想到今天就这么夸张了,用手拨拨感觉也没什么阻碍,也没有双桨,太奇怪了.看来得测测悬停电流,大家的悬停电流一般多少?

网友A:
大哥 你什么电机啊 照个相来看看

网友B:
你用的事b20-40的电机吧
我的更邪乎,电机都掉下来了。我向高手请教过你问的问题,他们说悬停的电流只有七八安。我有些怀疑

网友C:
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被容易忽视问题,大部分的B2040电动机的安装孔是直接贯穿到电动机内部的,如果安装时的螺丝长度达到了能够触及到电动机内部的漆包线,就有可能使绕组与电动机外壳短路!!!这将导致电动机异常的灼热,可能会伴随动力严重下降!甚至烧毁整个绕组,使电动机报废!
请各位模友在安装时特别小心留意!如果发现螺丝过长可垫个垫圈解决。

楼主:
照片来了
这是电机外形,就是原配的无刷
被融化的塑料
另外,我的电机安装螺丝肯定没有碰到里面的线圈,当时装的时候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以下要点请注意检查:
1.螺距是否正常。过大的螺距(最大螺距不要超过9度)将为电机带来额外的负载,使电机发热量变大。
2.电机小齿轮与两颗从动齿的配合是否正常。请检查齿轮间的间隙,需要留足0.2mm左右,若靠得太紧,会带来额外的负载,而且影响很大。
3.取下电机,检查各个传动轴的运转是否顺滑或有阻塞感,如有阻塞感,就需要进一步排查了。
4.电机安装的齿轮是否为10T,若增加了T数,则电机负荷亦会增加,发热量变大。

网友E:
奇怪!飞行多久?几个电池?悬停变距在多少度?

网友F:
一定要加散热片啊!而且感觉b2040电机的功率略微低了点,造成过载工作发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