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有滚动轴承的和没有的寿命差多远?

楼主(2005-09-14):
如题

网友A:
有滚珠轴承的性能好转速高,没滚珠轴承的实际寿命会比较长,比较耐撞击。

网友B:
应该是活塞气缸要比轴承先OVER吧

网友C:
对!寿命是由缸桶的磨损程度决定的,我有两台都是缸桶的镀层磨穿了大面积露了铜,压缩不够了,启动着了一推大风门就熄火,报费了!但主轴、连杆大小头都很好,有轴承的磨擦阻力小转速高点,无轴承的耐摔。

网友D:
老大,我找不到你电话了。。。。搞丢了。。。。。

网友E(2005-11-14):
我的机器都是 连杆大头先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