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盘鹰风筝改成电动的,各位有什么高见啊?

楼主(2005-09-14):
盘鹰风筝具有很好的滑翔性能,在空中可以飘浮盘旋很久,而且很轻,也就200g不到,我想将其改造成电动的,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嗬嗬,你是怎么想的?盘鹰可是中国唯一的一款特技风筝,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款单线特技风筝……

楼主:
你还挺内行的啊!!!不错不错!!!我想保留盘鹰的所有特点,用电机把它送上天在进行自由盘旋....
有机会送你一只我做的盘鹰吧,知音!

网友:
哈哈,那敢情好,不过送给我恐怕只能挂在墙上欣赏,舍不得飞了。

盘鹰本体很轻,加上动力肯定要重不少,恐怕就不好盘旋了。

首先要考虑动力的位置,推力线的方向,还有,上天的时候怎么控制。

网友:
其实我不是什么内行啊!嗬嗬,根本不会放盘鹰,只是前段时间玩特技风筝,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来看,才知道盘鹰的。

刚才又想了一下,觉得不用控制舵面,应该也可以,只靠动力,推力方向和原来线的作用力方向一致,用线控一样的控制方法,慢慢向高处盘飞,飞到高处关动力让它自由滑翔。

楼主: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考虑采纳,但必须盘旋控制方向和大小,我想只用副翼(同飞翼),或是用2个小电机(同电滑).
刚我称了一下,1.6的盘鹰重量才150g,加上电池电机也就400克不到.无动力自由盘飞没问题.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通道控制油门就行了
油门开的时候就和收线一样上升,电机关的时候就自由盘旋
上升的时候和线操纵上升不一样,一个小角度爬升就可以了
这样要做好拉力线,可以参考一下小飞侠,盘鹰会自己转弯盘旋就等于把小飞侠的转弯通道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通道控制油门就行了
油门开的时候就和收线一样上升,电机关的时候就自由盘旋
上升的时候和线操纵上升不一样,一个小角度爬升就可以了
这样要做好拉力线,可以参考一下小飞侠,盘鹰会自己转弯盘 ...

那就搞有线电控油门

楼主:
那也得控制方向啊,要不任意盘的话,说不准就盘丢了,只不过要简化转向方式。

网友:
流星不是有一个老鹰机吗?
你去电动版看看

网友:
呵呵,老鹰机和盘鹰完全不是一个东东

网友B:
啊!不错的想法。

这个没问提,用无刷,风真的副翼用连动,尾巴做V型翼,加混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问提,用无刷,风真的副翼用连动,尾巴做V型翼,加混控。

哥们没见过盘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没见过盘鹰吧?

是的,不过我在网上有见过人家这样弄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我在网上有见过人家这样弄错啊!

是吗是吗?能否给个网址让俺学习学习?

楼主:
这是盘鹰的论坛
http://post.baidu.com/f?kw=%C5%CC%D3%A5
里面有很多的图

网友:
嗯,好地方,学到了很多东东

楼主:
哥们,别白看啊,给我出出主意,帮我去顶顶我的帖子哦....嘿....

网友:
我要去找找看。到时一起看看。

网友:
这个可参考吗?

全仿真.三通扑翼动力,平尾由两舵机控制俯仰和扭转倾斜

楼主:
谢谢,两回事啊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淀鹰王 ,能不能传我一份盘鹰的图纸和制作过程啊,
look168@163.com

可以去
http://post.baidu.com/f?kw=%C5%CC%D3%A5
看我在那里的贴子啊.

网友:
想改成电动的,请问你是想做前拉动力的还是后推动力的?做前拉动力的不太像真了,如果做后推动力的建议在机身上开条封供螺旋桨用,还有就是合理搭配动力和电池,调整好重心。

楼主:
哦.....后推困难些,做前拉吧,不会影响的吧?
谢谢你!

网友:
我支持你,要是我有了风筝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