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我的亚拓电调无缘无故不好用了!

楼主(2005-09-14):
我的一个25A无刷电调,亚拓的!不知道为什么推油门时高速上不去,且速度在抖,不均匀啊!只能维持在较低转速!
很新的啊!只用了几次!郁闷啊!
已经换了几种设定,还是步行,应该不是设定的问题啊!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看看进角对不对, 内转子的最好用低进角。
亚拓好像配合其他的电机不好使,有滞后。
最好配合原厂的电机

网友:
检查3根电源线是否插紧,某一相电源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大家分析一下!

是否有可能电调坏了!
因为同样的电机,电调刚才还好用,一下子就不好用了!
有人遇到同样的情况吗?

网友:
大多是电机与电调那三根线接触不良,把它们拆下来仔细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进角对不对, 内转子的最好用低进角。
亚拓好像配合其他的电机不好使,有滞后。
最好配合原厂的电机

400s电机搭配凤凰35电调,该怎样设置参数,使电机的发热尽量降低?

网友B:
电机物理伤害!!!可能固定螺丝把你的电机的里的线给顶短路了。。。。我碰到过,和你描述的一样。。。

楼主:
能修吗?

引用 网友B:
电机物理伤害!!!可能固定螺丝把你的电机的里的线给顶短路了。。。。我碰到过,和你描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