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铃铛驱动7035螺旋桨的改装最好方法

楼主(2005-09-15):
这样的改装仅仅能用在B2408-21上面,而且是专门针对7035左右大小的桨的。
办法很简单:
先注意,原来铃铛盖上面有12颗磁铁,分别是有标记的,如果没有了,可以自己做上去,主要是分清楚极性
原来排列是NSNSNSNSNSNS的。然后全部拆出来。用螺丝刀橇就可以了。千万不能用火烤,以免退磁。然后就把磁铁分2半,各要N的S的3个,共6个。按下面的办法装回去,空N空S空N空S空N空S。
这样KV值会上升1倍,不过启动稍微有点笨。这样就可以用7.4V来飞高速飞机了,也就可以带小螺旋桨了。注意装回去的时候要用502胶水粘牢固。注意,这样改装的电机只在辉盛电调,凤凰电调,ELE的上面做了测试工作,其他的电调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电流怎么样?效率会不会变低,电流变大?

网友:
我去改下试试,上次改NNSSNNSSNNSS没成功

网友:
个人认为是很笨的办法。改绕线圈就能改变KV值了。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去掉磁铁呢?

网友:
最高的工作转速!!!

楼主:
空载在11V时候有30000左右。空载电流2.3A

网友A:
我测得的数据:
11.1V900mah锂电,6030,5045,4030是浩业的,4025是GWS的。转速不是很准,精确到千位

6030 14.4A 13300 360g
5045 13.0A 14900 313g
4030 5.8A  22000 180g
4025 6.4A  22000 213g

然后按NNSSNNSSNNSS排列加了一片磁铁上去,从测试数据上看没有明显变化,这是为什么?water讲讲,gxlzhdx讲讲

还有以前用有刷时就发现浩业的4030没有GWS的4025效率高,这次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用4030,11.1V,EPP(全重390)试飞的结果,飞行速度提高不大,由于推力小,有风的时候安定性差,不像6寸桨那样沉稳,优点是电流小,适合无风的天气玩

网友B:
哥们,不是NNSSNNSSNNSS排列,是空N空S空N空S空N空S,也许,这其中有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不是NNSSNNSSNNSS排列,是空N空S空N空S空N空S,也许,这其中有点区别?

小点儿空儿NN小点儿空儿SS小点儿空儿NN小点儿空儿SS小点儿空儿NN小点儿空儿SS

网友:
还有为什么排好版的帖子,贴上去之后却没有了换行符

网友:
论坛病了,在换行的地方加上“
”吧。我要复制我这个,你自己打半角的。

楼主:
总算出数据了。

其实装NNSSNNSSNNSSNNSS和NSNSNS的效果基本是1样的,因为磁铁表面的剩磁强度基本1样,线圈不改的情况下KV值基本没有变的。按RWATER的数据看,改完的电机的KV应该是2200左右。
为什么选择不装NNSSNNSSNNSSNNSSNNSSNNSS的最大原因是转子的重量少了,起步容易,转速也不少。平衡也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得的数据:
11.1V900mah锂电,6030,5045,4030是浩业的,4025是GWS的。转速不是很准,精确到千位

6030 14.4A 13300 360g
5045 13.0A 14900 313g
4030 5.8A  22000 180g
4025 6.4A  22000 213g

然后 ...

鸟鸟鸟6030桨吃了13.5A电流,4030只有5.8A电流,当然是用6030桨时爽啊!!!小心锂电池玩完!!!

网友C:
其实辉盛的2408-21电机,如果是用来玩飞翼,最合适的桨是5寸的。速度推力都比较理想。如果自己用能力改造这个电机,电机结构改为10磁极的9N10P,线圈饶9T,(饶法和原来不一样),10V 11A ,GWS的5043极大概可以跑18000转左右了。380克左右的推力!!!

如果是希望用4寸桨,电机结构改为8磁极的9N8P,4025桨8A电流,可以跑到25500转以上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辉盛的这只外传子制作精度实在不怎么样,新电机转子就不平衡,转子和铁心的间隙比较大,而且还不居中,都有点一边间隙大一边间隙小,跑到2万转以上的话不知道会哆嗦成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辉盛的2408-21电机,如果是用来玩飞翼,最合适的桨是5寸的。速度推力都比较理想。如果自己用能力改造这个电机,电机结构改为10磁极的9N10P,线圈饶9T,(饶法和原来不一样),10V 11A ,GWS的5043极大概可以 ...

9N10P用多粗的线,如何绕法?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