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海博星大脚的舵机怎样拆下来最方便?

楼主(2005-09-15):
我看了一下,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网友A:
侧面又2个螺丝拧下来就可以了,对了之前要把舵机连杆拧下先:)

网友B:
对,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一共三个螺丝,两个在侧面,一个在下面.不过我在底盘打了个空,这样歇底下的螺丝比较方便.

网友D:
把侧面2个螺丝拧下来 转向拉杆(球头)要手或钳子弄下来就抽出来了

楼主:
是从球头那儿取吗?

网友A:
尽量少卸球头,卸连杆吧

网友E:
卸轮子吧
不要动球头了,翘了几次现在已经毛了,撬不下来了
还是底盘打孔最方便了
好主意,回去改造

网友F:
求头扣只要拿把钳子向前或后面一转就下来了,非常方便。

楼主: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