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距离太短的朋友有福了!解决办法来了

楼主(2005-09-15):
只要你是27-75M 的控,不算高级设备,没有坏,可以正常控制。只是距离短的(3-30米左右),不管是JR还是FU还是SANWA或国产振华,你可以打开你的控,找到一个功放三极管2SC2314,一般上边只标C2314
如图

然后你会发现该管可能发黑,打开电源后很烫,那么就可以确定是这个东东坏了!(90%距离变短而没坏的控都是这个问题),去电子市场找一个吧!不过这东东虽然不值钱,但想找到很难,我也是在深圳找了好久才找到,并且不单卖,我一次就买了几十个,还很贵......

我的枪控坏了,只有5米的距离,就是这东东坏了,没找到SDC2314之前找的国内替代品,型号BD139,结果频率低太多,控制距离只能到60-70米左右!
没办法,只好找原装三洋的三极管,这次买到的就是原装三洋的,全朔封装,质量不错,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可以付送啊!
另外有条件的最好搞个小的铝散热片在上边,这个东东工作功率很大,烫着呢,加散热和先拔天线后开机会有效减少该损耗的!
另感谢深圳的“普通人”模友,是他帮我测出这管坏了的。

网友:
我要,我的小神蜒遥控距离只有半米了!
论坛短信告诉你地址

网友:
其实如果是这个损坏的话,可以试一下d882,不过它的频率低,在27m没问题,可能在72m就不行了,但是它好买,便宜

网友:
遥控矩离近有很多的原因,2314坏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以一变应万变,未免太简单了吧?

网友A:
建议:把如何测试好坏的方法也发出来给大家学习...

网友:
好帖子!这样得维修经验可以供大家举一反三

网友:
4vf不是用这种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如何测试好坏的方法也发出来给大家学习...

是啊,很多都有出现控变短的现象,大家可以把经验拿来探讨探讨。

网友:
有晶体稳频的收发机距离变短的原因我分析是:1\发射管老化,2\接收机因为振动大所以电感参数容易改变了
也请有深入研究过的朋友说说自已的看法

网友:
应该可以找到代用的吧

网友B:
楼主,你所说的C2314晶体管是发射机上的吧,而我的FUTABA2DR发射机完全正常,因用发射机控制另一台接收机控制距离300米,是接收机故障,接收距离室内5-6米,室外20-25米左右,接收机型R132,不知是什么原因,你能回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所说的C2314晶体管是发射机上的吧,而我的FUTABA2DR发射机完全正常,因用发射机控制另一台接收机控制距离300米,是接收机故障,接收距离室内5-6米,室外20-25米左右,接收机型R132,不知是什么原因,你能 ...

打开接收机测一下那个一端与天线相连的电感线圈,看有没有断路!

网友:
我的遥控器离接受机1米~舵就开始陡

我的遥控器离接受机1米~舵就开始陡~是不是发射器有问题~~~
我的是4VF的~~现在在家里只能遥控6米左右~换个屋子就遥控不住了~~~
而且抖舵现象特严重

网友:
有谁知道咋了~发邮件给我

有谁知道咋了~发邮件给我
zzx597@sohu.com

网友:
看来问题不少呢

网友(2005-10-16):
大家在打开遥控器的时候,不要把电池留在电池盒里面,那样很容易不小心碰到开关打开电源,由于没有接上天线,功放管就死翘翘了 唉
不用去买什么一摸一样的管子,找个修家电的,让别人帮你找个能工作的管子,能上几百Mhz,功率能上几百mw就完全可以了
有电子市场的可以去买,
武汉在前进四路,去一中的电子商店买
北京去中海电子市场,单个可能贵点
深圳买单个贵得要命,还不如去那些修对讲机的地方让别人帮忙配一个 能用就行

网友(2009-08-15):
这帖子要顶,我的TDF6A就这管烧坏了,距离只有20M左右,根据楼主建议买了5只这样的管,换了这个管子后地面距离基本上突破500还远,不吹

网友:
摇控距离短不一定是输出功率小的问题,接收机的灵敏度低也能始控制距离变短。判断的方法很减当换个接收机问题依旧,那就是控发射问题了。发射功率放大管可拆下用万用进行测量判断好坏,如接收坏了就麻烦多了。